ARDUINO烧录出错探讨: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楼主(2013-03-23):
用MEGA8成品板烧录的ARDUINO,板上有一LED指示灯,引脚为PD6,高电平能亮。能用USBISP工具,借助AVR FIGHT软件烧进一个简单的HEX程序可让这个LED闪亮。

把基于MEGA8的BOOTLOADER。HEX文件用FIGHT软件烧录进去,配置熔丝如下图:

然后再拔下该烧录线,改用USB2TTL烧录线,CH341A片子的那种,能正常烧录STC。结果发现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
请达人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2015-01-11):
当时应该把那个配置文件也给传上来。。。。。。

网友(2015-04-01):
应该是复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