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焊的430的板子,电源供电正常,晶振也起震了,可程序...

楼主(2013-03-23):
求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在让大家猜

刚焊的430的板子,检查硬件电源供电正常,晶振也起震了,但是程序总是下不进去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懂啊。。。楼主解决后告诉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懂啊。。。楼主解决后告诉我下

现在还没找出来,

网友:
买到翻新货了吧,默认晶振不启振吧,起振并不能代表什么。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的晶振。默认晶振?

网友C:
话说我用430的时候,仿真器不论是2线制还是4线制都自带电的。不通电。直接烧录,板上电压3v无特别需要,仿真器就供电ok的

网友D:
这种提问方式不合格吧,程序下不进去的原因有很多,总不能让人一个个列出来给你看。应该把问题描述得清楚些,最好能画出JTAG的接法好让人帮你看下。

首先对照仿真器的连接图接线,检查是否有接错,RST边上的电容也有点要求,别差太大。买到翻新货的可能应该比较小。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比较大的可能还是线没接对。有时候仿真器也会出问题,顺便重新插拔下仿真器USB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用430的时候,仿真器不论是2线制还是4线制都自带电的。不通电。直接烧录,板上电压3v无特别需要,仿 ...

我用的是launch pad下载的,没有用JTAG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launch pad下载的,没有用JTAG

应该是launchpad不能给5438A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launchpad不能给5438A下载

我 的55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提问方式不合格吧,程序下不进去的原因有很多,总不能让人一个个列出来给你看。应该把问题描述得清楚些 ...

我用的是launch pad下载的,没有用JTAG

网友F:
吧原理图贴上来,看看有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吧原理图贴上来,看看有没有错误

用的MSP430F5525,不过那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懂啊。。。楼主解决后告诉我下

我的解决了,你先把你的一些引脚,电容,电阻一些硬件仔细检查,要是没问题那就是芯片的问题,先吧芯片再用平口恒温电烙铁多压几下,要是还不行那就去换个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解决了,你先把你的一些引脚,电容,电阻一些硬件仔细检查,要是没问题那就是芯片的问题,先吧芯片再 ...

嗯,我的也好了。是虚焊的问题。我后来检查了下管脚就好了

网友G:
自己焊接的板子,一般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些,毕竟不是专业焊接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的也好了。是虚焊的问题。我后来检查了下管脚就好了

解决了就好,以后多多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焊接的板子,一般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些,毕竟不是专业焊接人员

恩恩,以后再焊板子就又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