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推荐个稳定可靠的人体感应模块

楼主(2013-03-23):
淘宝试用了好几款,那叫一个夸张,错误率太高,有的甚至风一吹也能感应,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感应,有的时候怎么都不感应(没死机),还不如不用。

网友A:
说说你的使用环境  要达到什么效果,也好给你参谋参谋。这玩意种类很多的,不同场合不同要求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才会有最佳的效果。

网友B:
最近我也在搞着一块 做灯光控制的 有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安防的可以  就是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的使用环境  要达到什么效果,也好给你参谋参谋。这玩意种类很多的,不同场合不同要求可以有不同的选 ...

环境就是普通的家里面啊

效果嘛  无所谓,因为本来就是作为我的机器的一个附件,只要能够准确输出人体感应的信号+光敏(最好是开关量信号,直接MCU的IO口输出即可)

网友:
安防的,双鉴定,雷达+微波
霍尼韦尔的,很好用
前提是,钱不是问题哈哈哈哈

网友:
推荐一个我认为还不错的,“星太”

网友C:
Leapmotion,这东西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淘宝有,600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apmotion,这东西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淘宝有,600多一个。

难道100块以下的人体感应模块都是不能用的不可靠的?

网友:
600多一个。。。。

网友D:
性能与价格之间做一个选择

网友E:
楼主需要什么参数的?
吸顶安装还是贴墙安装,还是走廊应用的?
可以咨询下我们公司做的
http://www.tcllegrand.com.cn/cn/ ... .asp?P=567&L=CN
照明节能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几十元的红外线感应开关都是使用感应IC的方案,基本上灵敏度、光度、感应距离匹配都有瑕疵。
灵敏度 ...

能否具体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需要什么参数的?
吸顶安装还是贴墙安装,还是走廊应用的?
可以咨询下我们公司做的

成品没兴趣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几十元的红外线感应开关都是使用感应IC的方案,基本上灵敏度、光度、感应距离匹配都有瑕疵。
灵敏度 ...

US,MW基于多普勒的,都难抗环境里风扇等大物体的运动
PIR基于温差检测,若安装靠近空调出风口,植物,也容易误动作。它还容易受到小动物的干扰
淘宝上的感应开关,首先PIR非大厂出品,光学透镜往往也是通用的那几个型号,大都采用专用芯片BISS0001,量产一致性难保证
为了追求高灵敏度,触发门槛值往往又选在离误触发不远了
产品上市前又不会做严格的EMC测试,可靠性自然欠佳

回复错人了,LZ跟我们看样子是同行,在深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在搞着一块 做灯光控制的 有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安防的可以  就是太贵   ...

安防跟照明用的PIR,多半只是透镜覆盖区域更严实,感应距离为了可靠性而设低吧?
有做安防用PIR的,烦请答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性能与价格之间做一个选择

etao搜“感应开关”,能搜出10来页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惠州,貌似你也是惠州的吧。

我们集团中国服务器设在惠州的
看样子,楼主位的dudue只是想DIY个Occupancy sensor

网友G:
罗格朗为嘛要+个tcl,一加上档次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這個行業基本最近十年了技術都沒有大的進展。
PIR做的好的全世界就2-3家,價格貴、貨源緊。 ...

我们现在用PKI(Excelitas)的,但他家基本没有技术支持,深圳有个办事处,电话联系过一次,湖南口音
muRata的太贵了, Nicera的不上档次
深圳本地应有不少供应商在做山寨的PIR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罗格朗为嘛要+个tcl,一加上档次就下来了

TCL确实“太差了”
罗格朗的国际化运营是糟糕的,脱离家族,被财团控制,大体这结果
跟施耐德的差距越来越大,还不如2000那会被Schneider收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就是普通的家里面啊

效果嘛  无所谓,因为本来就是作为我的机器的一个附件,只要能够准确输出人体感 ...

拆解过杭州一家公司做的IP Camera,发现它里头也用了BISS0001,且是上海京西做的
楼主的应用,我想用这款专用IC也够了,它输出有逻辑电平指示感应的

网友G:
施奈德不会收购罗格朗啦,他手头有莫顿和奇胜,都是同类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施奈德不会收购罗格朗啦,他手头有莫顿和奇胜,都是同类产品

施耐德跟罗格朗的试图联姻,发生在2001年,被欧盟以涉嫌垄断予以否决(Simens,GE,Honeywell反对)
这个要看维基了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grand_(company)

2001 : friendly share exchange offer by Schneider Electric for the whole of Legrand’s capital. Veto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due to the risk of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As the exchange of shares had already taken place, Schneider was obliged to resell Legrand.
2003 : purchase of the entire share capital by the investment funds Kohlberg Kravis Roberts (KKR) and Wendel Investissement. Legrand is withdrawn from the quoted market.
2006 : return to the stock market with 20% of the capital or 57.7 million new shares for an additional capital of €1 billion. KKR and Wendel Investissement remain majority shareholders, each holding 30% of shares, while 16% are held by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5% by management and employees.

施耐德收奇胜,则是之后的2003年

网友:
reflecter兄,我们是同行,呵呵。罗格朗在这个行业混的时候,是决口不提tcl的,他的面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