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好像被我玩残了。大家说这样还有救吗?

楼主(2013-03-23):
1、笔记本的机械硬盘装的是32位的win7系统;后来买个个ssd,在ssd上装了64位的win7;双系统,但主要用64位的win7。

2、前天改到32位系统下运行,某些文件夹提示需要获得管理员权限才能继续访问,选是。又做了一些删除、移动等操作。然后关机,合上盖子(可能因此没关完机,而是进入休眠模式了)。

3、昨天开机,默认进入ssd上的64位系统,提示需要检查硬盘,提示“replacing invalid security id with default...”,然后傻傻的等它修改了一万多个文件,等了好久,越想越不对劲,马上强制重启。结果发现64位的系统启动不了了,进入32位的系统,提示恢复系统,然后又自动关机了(可能是因为上次使用的时候合上盖子,没正常关机而进入休眠模式)。想再次进入32系统,结果bios根本不能识别该硬盘上的系统了,只能识别到ssd上的64位系统,但64系统选用安全模式也无法进入,而是出现win图标后直接蓝屏。

4、使用usb win7PE系统(win2000的pe系统无法识别机械硬盘),发现ssd分区变成了raw文件系统。机械硬盘上的4个分区也有3个变成了raw系统。剩下的一个ntfs,也有很多文件、文件夹无法读取、读取错误。

想保留、恢复机械硬盘上的文件,大家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A:
进入 Microsoft Windows Recovery Console

然后用chkdsk 盘符 /r /p  可修复raw的盘,  建议先拿个数据不重要的盘 试...

我试过raw是这样修复的

网友:
数据恐怕要丢了,如果不怕数据丢失可以尝试一下重新分区。
或者将硬盘拆下,挂到一个台式机上作为数据盘试一下,看看能否挽救数据或修复硬盘。

网友:
不要动,直接winpe 用文件恢复软件,先把文件备份,系统大不了重装

网友B:
推荐 diskgenius专业版,一定要用专业版的,免费的有些情况不好用,网速不好就不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 Microsoft Windows Recovery Console

然后用chkdsk 盘符 /r /p  可修复raw的盘,  建议先拿个数据不重 ...

请问“Microsoft Windows Recovery Console” 具体怎么进入、使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Microsoft Windows Recovery Console” 具体怎么进入、使用啊?

用安装版的Windows光盘, 光盘启动, 进入系统安装,  开始有几个选项,   按R, 进入 故障恢复台,(就是进这个)             按回车, 进入系统安装

没光盘的话, 就找U盘版的故障恢复台, 整个启动U盘...

网友:
多系统时,最好别用休眠功能,容易造成文件系统混乱。

网友:
我之前也想SSD上装有系统,硬盘上也装有系统,想都能单独起动但最后没成功

网友:
不是吧,我也想这样整来着、、、、、看来还得保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 diskgenius专业版,一定要用专业版的,免费的有些情况不好用,网速不好就不传了

谢谢楼上诸位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 diskgenius专业版,一定要用专业版的,免费的有些情况不好用,网速不好就不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