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io口控制pmos导通问题

楼主(2013-03-24):
单片机io串电阻后控制pmos的g,可是程序中只要拉低了g去导通管子,单片机就复位,断开电阻,io悬空输出低电平单片机工作正常。这pmos导通干扰有那么大么?

网友A:
电阻多大?

网友B:
PMOS后接的是什么东西?电流大概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多大?

100欧和直通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后接的是什么东西?电流大概多大?

pmos后接的dcdc 3升压5,电流大概三四百ma

网友:
等待正解

网友C:
升压电路的导通时瞬间电流很大把电源电压拉低了,导至单片机复位的。用示波器看一下PMOS导通的瞬间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压电路的导通时瞬间电流很大把电源电压拉低了,导至单片机复位的。用示波器看一下PMOS导通的瞬间就知道了 ...

应该不是,换成pnp三极管则没问题,就是不能用pmos,顺便问下,我把pmos的g拉到地,流过g到地的电流有2毫安,不是说mos管是电压控制器件,怎么还有这么大控制电流

楼主:
http://wapiknow.baidu.com/questi ... j=www_normal_2_0_10

我的问题和这个类似

网友B:
既然你说用PNP管可以正常工作的话.那估计三四百毫安的电流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你把100欧姆电阻换成2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说用PNP管可以正常工作的话.那估计三四百毫安的电流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你把100欧姆电阻换成2K的. ...

1.5k试过还是一样,唉,用三极管顶顶

网友D:
通过一个NPN三级管或者Nmos控制比较好,不然很难完全关断,还是有漏电流
而且,如果你的单片机工作电压比较低的话,dc/dc不工作也能让mcu跑起来,这样就更关不掉,单片机一复位,IO口就不是低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过一个NPN三级管或者Nmos控制比较好,不然很难完全关断,还是有漏电流
而且,如果你的单片机工作电压比较 ...

你这个更离谱了...怎么会是用NPN或者NMOS...阈值电压损失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一个NPN三级管或者Nmos控制比较好,不然很难完全关断,还是有漏电流
而且,如果你的单片机工作电压比较 ...

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复位的原因,单片机电源是锂电池,也并了电容虑波,io不接pmos的g程序运行正常,只要接上g,运行到输出低电平就复位

网友:
上图会不会,没图说个鸡吧

网友:
顶楼上的,没图让别人分析个鸟

网友(2014-04-16):
什么也没有,让大家怎么帮你?!这种问题蛋疼的很啊,以后自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