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自制系统板烧不进程序,usb转ttl的下载器,附图

楼主(2013-03-24):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还是ttl烧录STC89C52RC有啥窍门?求过来人指导,确定usb转ttl是好的

网友:
在下载软件点击“下载”后,单片机还要掉电后再上电(即断开电源再接上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在下载软件点击“下载”后,单片机还要掉电上电(即断开电源再接上电源)。

网友:
下载软件,用4.83版的比4.88版的成功率高很多。

楼主:
大家有自制的板子没,求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