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ddr3 ip核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13-03-24):
请问哪位大大有altera ddr3 ip核的license,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多少版本的QUARTUS

网友B:
QT12.1破解版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版本的QUARTUS

现在用的是12.1,前面版本的也可以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QT12.1破解版可以直接用.

真的吗,我用quar 8.1 仿真时,生成的sof 是有time limited的,需要ddr3  ip核的license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QT12.1破解版可以直接用.

请问一下,在新版的quartus中,像ddr3,fft,nco等ip,都能直接用了,不需要license了吗?在quartus 8.1中这些都是需要licens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版本的QUARTUS

刚试了下12.1,发现生成的sof文件没有time limited,难道现在ddr3  ip核 只要是和谐了的quartus都能直接用吗?不再需要单独的license了....以前一直用8.1的,需要单独的license....

网友C:
altera ddr3 ip核分为两种: UNIPHY 和ALTMEMPHY 控制器 , 你用什么芯片的呢?
比较   :   UNIPHY 性能更好一点,但不支持cyclone系列芯片  ;  ALTEMPHY 支持所有altera支持DDR2或DDR3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tera ddr3 ip核分为两种: UNIPHY 和ALTMEMPHY 控制器 , 你用什么芯片的呢?
比较   :   UNIPHY 性能更好 ...

stratix iii和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