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轮平衡车 卡尔曼滤波后的波形滞后

楼主(2013-03-24):
硬件平台已经打好,正在调试,发现把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送入 参考论坛里面的那 个卡尔曼滤波函数后,波形有很明显的滞后,希望高手能告知原因
图中,浅绿色 是 加速度计,青色 是卡尔曼滤波后的波形,黄色是陀螺仪的数据

网友:
互补滤波一下

网友A:
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有没有核对/转换过陀螺仪数据的单位,看似陀螺仪数据的贡献比较小,我用MPU6050测试的结果,同样的显示界面,陀螺仪的数据更大些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80-1-1.html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因为也是抄来卡尔曼滤波,搞不懂细节。 我只碰到过数据的符号搞错了导致波形严重滞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

有的就是小皮2005工具,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就是小皮2005工具,很好用。

这个“小皮2005”,用了百度和google都木有搜到啊???
能给个链接吗??谢谢,求以后多交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皮2005”,用了百度和google都木有搜到啊???
能给个链接吗??谢谢,求以后多交流学习。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