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uclinux移植开发包开放

楼主(2013-03-24):
  以前一直想搞下ulcinux在lpc1788上面的板子,但是一直没有搞定,还自己投了点钱,最终还是没有出来,现在也没什么精力去搞了,所以放出来,给大家学习!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维护!
下载地址:
git下载工具:
git clone https://bitbucket.org/microcreat/cortexm_uclinux.git

已经放到github上面了
https://github.com/microcreat/cortexm_uclinux.git

注:
此代码是可以运行起来的,norflash+sdram,如果坛友要用的话,要根据自己的板子进行对于的修改!
我只有验证自己的板子,并能正常运行起来!

在这里特别感谢:
http://www.emcraft.com 的工程师 开源了软件移植包!

网友:
能放到github上去不?

楼主:
呵呵!本来选择的就是看到这个bitbucket是空间不限制才选择这个的!

楼主:
刚刚试用了下github,速度还很快的!只是如果要fork的话,需要安装google的chrome的浏览器,不然打开的是死链接!

楼主:
如果有愿意一起维护这套代码或者需要提交代码的朋友,你自己可以申请一个github的账号,我把你添加进项目去,然后你可以直接用下面的命令下载: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microcreat/cortexm_uclinux.git

提交的时候提示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时候,可以直接输入自己申请的账号!

网友:
试了代码,调了两天,uboot运行不了,
2010.03版本能用,这是为啥呢。浩宇的板子。

楼主:
我用的uboot不是2010的,是2011的!当然,要根据自己的板子进行修改!
我的uboot是运行在lpc1788的内部flash里面的!它的空间有512K,够用!

网友:
用你的代码就是下载到内部的flash,串口没有数据
编译能通过,用你这个和我别的地方下载的2011.06版本的都不行,
用2010.03的就可以,这是为什么呢。
希望帮下忙,弄了这个好几天了。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工具!

楼主:
今天终于把代码的架构完善了下,重新写了makefile文件,将代码下下来直接编译就可以了,环境不需要配置了!
下下来后直接在根目录下面执行:
make help
就能看到对应的命令!
root@microcreat:/workdir/private/20130325/new/cortexm_uclinux# make help
----------------------------------------
    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
compile the uboot:
    make uboot; make uboot_clean;
compile the kernel:
    make kernel; make kernel_clean;
compile the rootfs:
    make rootfs; make rootfs_clean;
clean the target:
    make clean;
----------------------------------------

注:可能有些地方不够用完善,希望大家能修改并指出来,谢谢!

楼主:
经过验证是可以编译通过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问!希望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
不知道lpc1788现在价格怎么样!呵呵!

网友:
mark,觉得uclinux在cortex-m3的CPU上运行还是可以玩一下的,arm9的基本上都是pga的封装的,设计调试比TQFP的麻烦,在没有做过pga的经验,用cortex-m3+uclinux可以使用linux提供的资源

楼主:
arm9也有TQFP封装的哈!

网友:
如果uclinux有移植好的BSP还是比较方便用户使用的。
如果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搞,依我看还不如自己写程序裸奔来得快。

楼主:
bsp包都是在我自己的板子上面能跑起来的!

楼主:
现在官网把sdk包都开放了!大家有需求可以去下载哈!

网友(2013-04-23):
先mark 一下, 可能要用ucLinux

楼主:
lpc1788的芯片目前好像还很多人用的哈!

楼主:
基于很多人没有对应的板子,目前想做一块板子出来!
来配合这个代码!
到时候原理图和pcb都会开源!
一起放到github上面去!希望有人能一起维护!

目前好像github出了一个windows下面也能使用的工具:
地址是:
http://windows.github.com/
使用方法我已经写个简单的文档到我的博客了!

github新建立的硬件的地址:
https://github.com/microcreathardware/cortexm_hardware.git

楼主(2013-05-23):
目前还在设计原理图!我会尽快的放上去设计好的原理图,但是还需要打样调试!但是最后设计都会同步更新到github上去的!
我使用的工具是orcad16.6+pads9.2
所使用的元器件库都会更新上去!

楼主:
debug的原理图:
希望大家可以给出意见和指出错误!

网友:
伤心,咋不用cadence画板啊。

PADS真不习惯那个界面。

楼主:
AD以前是用的这个软件哈!现在改用pads了,但是还不怎么熟练!当练手吧!
pads画PCB还是要好点!界面确实不习惯!

网友(2014-02-22):
支持啊,我们在官方lpc1788 uclinux包的基础上加了不少驱动了,NAND驱动,USB摄像头驱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