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场效应管开关,5V控制电压可以吗?

楼主(2013-03-24):
不会用场效应管,现在要控制5V数十安以上的电流通断,场效应管的控制电压5V可以吗?

网友:
看手册 上面有写

网友:
多多看手册,10A的电流你能接受的压降是多少?

网友:
有低压驱动的MOSFET

网友:
可以考虑场效应管+晶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