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8A的AD怎么用不起来

楼主(2013-03-24):
官方给的例程,用AVCC作为参考电压就可以,改成内部2.5或1.5做为参考电压就是读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啊,配置内部参考有什么注意点?谁能给分AD的程序啊?

网友A:
使能内部基准了吗,看看user's guide对一对。

楼主:
用了啊,而且用的是官方例程,配置不应该不错的啊,我也按照用户手册来配置,还是不行,总是采样溢出!

网友(2014-03-24):
引用 网友A:
使能内部基准了吗,看看user's guide对一对。

大侠指点下内部基准该怎么用?5438A的设置有什么不同的吗?我选VERF作基准,内部选2.5V;也是读数一直是4095的

网友B:
F5418和F5418A是不同的,F5418A把REF模块独立了。所以两颗芯片的例程不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5418和F5418A是不同的,F5418A把REF模块独立了。所以两颗芯片的例程不通用

我单独设置了REF模块也没起作用,这个和主频晶振的频率有影响吗?我主频是25M的

网友D:
4095读数,是不是电压超量程了?我用过5419,没有跟其他的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单独设置了REF模块也没起作用,这个和主频晶振的频率有影响吗?我主频是25M的 ...

主频和ADC的始终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VCC正常,用REF是4095的话,感觉还是内部REF没启动,或者基准电压太低。你用VCC做基准读数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频和ADC的始终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VCC正常,用REF是4095的话,感觉还是内部REF没启动,或者基准电压太 ...

REF寄存器我按官网上的设置的。用AVCC做基准的话(3V),显示是正常的根据电压值显示变化:0——4095的数据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频和ADC的始终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用VCC正常,用REF是4095的话,感觉还是内部REF没启动,或者基准电压太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796-1-1.html看一下我的这篇帖子。上面有相应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95读数,是不是电压超量程了?我用过5419,没有跟其他的不一样的

有没有相关列程可以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796-1-1.html看一下我的这篇帖子。上面有相应的程序。 ...

你这是F5438的设置,不是F5438A要求的。F5438A的REF是独立的,不包括在ADC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F5438的设置,不是F5438A要求的。F5438A的REF是独立的,不包括在ADC里面

后来我在void ADC_init)中前面加了一句REFCTL0 |= REFMSTR+REFVSEL_2+REFON+REFTCOFF;
加上这句后,ADC的设置对基准来说就可以忽略了啊。也是不行的。
另外REF端口我接的是10UF;0.1UF电容到地。(REF如果悬空输出都是4095;如果接3.3V。有数据输出但是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来我在void ADC_init)中前面加了一句REFCTL0 |= REFMSTR+REFVSEL_2+REFON+REFTCOFF;
加上这句后,ADC的 ...

用RFE和用VCC读数是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F5438的设置,不是F5438A要求的。F5438A的REF是独立的,不包括在ADC里面

回头我给你找找,今天不在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头我给你找找,今天不在公司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RFE和用VCC读数是多少呢

用REF做基准,采集通道11;即(AVCC-AVSS)/2;
如果REF端悬空的话,读数都是4095;
如果REF端外接3.3V的电压话,输出根据AVCC端的电压有不同的变化,但是不是正确的值。(比较杂乱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