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DRAM的UDQM和LDQM必须进行操作吗?接地行不行?

楼主(2013-03-24):
      RT, 在用FPGA操作SDRAM时,引脚不够了,但是不需要DQM的功能,不知道直接把他们接地行不行?
但是在看初始化时序图时,有的图标注为高电平,有的又是高阻态,那么必须是要连接到FPGA然后操作吗?请使用过的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
知道了,好像一定得拉高!郁闷,那得重新选 FPGA 了! 成本又高不少啊!

网友(2013-06-27):
LDQM,UDQM这些信号线是为了实现字节访问和半字访问,LDQM控制低八位,UDQM控制高八位,这样当要按字节写的时候,就把高八位屏蔽掉。

网友(2015-01-10):
你这搞错了吧,应该是拉低啊。

网友:
直接接地是可以的,不过会碰到一个问题,把SDRAM的DQML和DQMH信号直接接地,而没有接入FPGA。这在NIOS II 程序调试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要把NIOS II程序固化在EPCS FLASH中,那么这种做法会造成上电NIOS II启动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