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8025时钟芯片测试

楼主(2013-03-24):
       最近网上有1.8元1只的RX8025时钟芯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购入10片,芯片到手看不出是否是EPSON原装,但比一般芯片厚很多,心想这不是内置晶振的结果吗(DS3231内置晶振也很薄),应该不会假到哪里,随即焊板测试,效果不错。

        测试了3种芯片:1、DS3231(美信样片),2、RX8025,3、DS1302+32768/5ppm+10P微调电容。3种芯片都达到了很高的精度,在室温17度-25度 8度温差下,测试了20天,误差都在1秒内。由于没有大的温差测试,体现不出DS3231的性能,感觉RX8025比DS1302更好,省去了晶振和外接微调电容,晶振老化用软件调整也比微调电容方便,体积更小。不足之处是RX8025没有专门的后备电源引脚端,需要2个二极管隔离。
付PIC18F4620+RX8025,PIC18F45K20+DS3231测试程序:

网友A:
RX8025没有专门的后备电源引脚端
对于RTC,这个很蛋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X8025没有专门的后备电源引脚端
对于RTC,这个很蛋疼

你搞错了吧 我一直用bat给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搞错了吧 我一直用bat给电啊

是没有独立的BAT引脚,需要用两个二极管隔离。

网友:
请问那里有1.8元1只的RX8025时钟芯片?

楼主:
我是买CPU和固态电容(拆机)无意中看见的,他的店里有两种。
外部链接发不了,你在淘宝上搜一下,我刚看了现在的是2.8元,1.8元的怕是下架了,我原来的是散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买CPU和固态电容(拆机)无意中看见的,他的店里有两种。
外部链接发不了,你在淘宝上搜一下,我刚看了现 ...

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回复Bastagne
我说的是RX8025,手册上就没有BAT脚,只有VD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搞错了吧 我一直用bat给电啊

请给个PDF图,VBAT脚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给个PDF图,VBAT脚在哪里?

RX8025没有专门的后备电源引脚端,又不是不可以用Bat给电呀。

楼主:
英文手册上有官方推荐图

网友:
因为8025是IIC接口,使用下来发现容易把时间冲掉。

网友:
1.8元?太夸张了吧

网友(2013-05-31):
1.8元1只的RX8025时钟芯片

1.8元买不到吧  一般都是7~8元的报价呢

楼主:
看看我的购买记录

网友:
R9024.。。。。没有pdf,,,,也是epson的,

网友:
R9824  Z

封装类似,无pdf

网友C:
我在广州赛格买8元/只
你在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广州赛格买8元/只
你在那里买的?

连接不能发上来,在卖二手固体电容的店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接不能发上来,在卖二手固体电容的店家

别人可以把链接发上来的啊。

网友:
这片子似乎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可以把链接发上来的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_u=ndgi2p723d

网友:
哦,挺便宜的,下次 学生实验就在那里买好了。
是汕头贵屿的,听说提炼电子产品金属污染蛮大的
唉……我也是汕头的

网友:
"晶振老化用软件调整也比微调电容方便"

哪个RTC芯片不能这样做?

网友(2013-10-20):
lz的应该是二手芯片。
手册中说:Precision gap per month: 13 seconds(excluding offset value).
lz测出来20天误差不超1S?

网友D:
我买过两片DS3231,发现精确度很差
电源电压只要略高于3V,误差就每小时快十来分钟,电压越高,走的越快
根本就没有实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两片DS3231,发现精确度很差
电源电压只要略高于3V,误差就每小时快十来分钟,电压越高,走的越快
根 ...

你买的是国产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RX8025没有专门的后备电源引脚端
对于RTC,这个很蛋疼

Epson的都这样!费两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pson的都这样!费两二极管!

嗯,8脚的RTC芯片就算了,14脚还不提供,真是不给力啊

网友:
我在联合科技拿到的 AM1805  RTC 有后备电源引脚,还带有内部 RAM,性能超牛。 在晶振负载模式,后备的工作电流仅 55nA,最低功耗的 RC 振荡模式就 14nA。

他们在制作 DEMO 模块,应该很快就出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申请免费的样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8脚的RTC芯片就算了,14脚还不提供,真是不给力啊

可能是没大客户需求,所以没动力。

网友(2014-10-29):
东西不错,谢谢分享,刚好有用到的地方~

网友:
话说1.8元是够便宜,温差测试可以借助冰箱来搞嘛

网友:
RX8025时钟芯片,正品需要5.x元,1.8元可能是翻新的。

网友(2014-12-05):
汕头很多翻新的芯片

网友:
估计是翻新的!!!!!!!!!

网友:
真的好用么?这是商机么

网友G(2017-08-03):
我来挖个坟。
RX8025T供电时,用两个二极管隔离,这两个二极管如何选取呢?
系统3.3V,电池CR2032一类的,大概3V。用BAT54一类的肖特基,担心二极管反向漏电流充坏了电池。而用BAV99一类的二极管,RX8025最低温补运行电压2.2V,管压降0.7V,CR2032电压稍微降低点温补就不能用了。
请问各位怎么办好呢?
电池欠压时不用温补,只用基本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来挖个坟。
RX8025T供电时,用两个二极管隔离,这两个二极管如何选取呢?
系统3.3V,电池CR2032一类的, ...

看下MMSD301T1G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来挖个坟。
RX8025T供电时,用两个二极管隔离,这两个二极管如何选取呢?
系统3.3V,电池CR2032一类的, ...

曾经拿专用的晶振误差测试仪测试误差,反复上下电测试了多次,实际测试1v时误差还是好的,最低到0.7v一下开始出现偏差,也就是说数字部分晶振补偿没启动,出现晶振的原始误差:一天快好几秒吧。在下降就工作不了了。普通硅二极管在1ua时压降可以按照0.3v计算,不要用肖特基。

网友G:
似乎肖特基的MMSD301T1G在几伏反向电压下的漏电流比BAV99还低,这不科学啊您在这类电路里面用过MMSD301T1G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曾经拿专用的晶振误差测试仪测试误差,反复上下电测试了多次,实际测试1v时误差还是好的,最低到0.7v一下 ...

肖特基的漏电流能否导致CR2032的损坏,您有应用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似乎肖特基的MMSD301T1G在几伏反向电压下的漏电流比BAV99还低,这不科学啊您在这类电路里面用 ...

目前正在使用,这个是特地选来给电池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肖特基的漏电流能否导致CR2032的损坏,您有应用经验吗?

cr2032的损坏没碰到过,我给不了你应用情况。不用肖特基是因为肖特基的反向漏电流大,并且随温度增加增加很大。导致我们的电池电压测量时就算拿掉电池还是有3v的电压。无法判断有没有电池。

网友:
spi接口的高精度RTC给推荐几款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cr2032的损坏没碰到过,我给不了你应用情况。不用肖特基是因为肖特基的反向漏电流大,并且随温度增加增加 ...

哦,您的电路里面无法用肖特基,主要是因为还加上了电池电压检测部分,肖特基漏电导致无法测试电池电压,又没法加假负载增加二极管压降(因为假负载会导致电池耗电)进行来进行电池电压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您的电路里面无法用肖特基,主要是因为还加上了电池电压检测部分,肖特基漏电导致无法测试电池电压, ...

是的。还有一个是假如BAT-》二极管-》8025T《-二极管《-MCU。当MCU没电时,第二个肖特基的漏电会导致BAT增加无谓的电流。从避免跳进肖特基的坑里和普通二极管的漏电流足够小,1uA的电流时压降小于0.3V这2点来说,默认使用二极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H:
cr2032的损坏没碰到过,我给不了你应用情况。不用肖特基是因为肖特基的反向漏电流大,并且随温度增加增加 ...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普通二极管不是也有反向漏电流吗?不会影响您判断电池电压?
猜测可能是电池电压监控电路的内阻足以将普通二极管漏电流拉低,不足以影响电压测量;而肖特基漏的多,监控电路内阻上的压降就变成3V了?
您电池电压监控电路能介绍一下什么样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普通二极管不是也有反向漏电流吗?不会影响您判断电池电压?
猜测可能是电池电压监控 ...

普通二极管的漏电流是na级别甚至是pa级别的,刚才去看了下bav70在20v下才na级别的漏电流,3.3v时就到pa去了。而肖特基是ua级。检测电压就1m+2m电阻分压检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普通二极管的漏电流是na级别甚至是pa级别的,刚才去看了下bav70在20v下才na级别的漏电流,3.3v时就到pa去 ...

电阻分压后又用FET输入的OP做了一次跟随,还是直接进AD了?
如果想没太大影响,需要AD的采样输入内阻很大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阻分压后又用FET输入的OP做了一次跟随,还是直接进AD了?
如果想没太大影响,需要AD的采样输入内阻很大 ...

直接用adc采样,对电池测量精度要求很低的,分辨到0.1v就可以了。基本上的单片机的adc采样值乘以一个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这芯片在电表上用的很多

网友:
为什么这家的东西会那么便宜?有一些是二手拆机的,能便宜我信,有的很新也是那么便宜是为什么?
还有那些价是实价么?还是说要询价?

网友(2018-01-04):
最近在用8025,关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两片DS3231,发现精确度很差
电源电压只要略高于3V,误差就每小时快十来分钟,电压越高,走的越快
根 ...

你的 必然是假货  哈哈   我用 DS3231  都很准  没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