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POWER_off 模式下 RTC唤醒 RTC中断程序分析

楼主(2013-03-24):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olgt8f0xa.h>
#define F_CPU 16000000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IGNAL(RTC_vect)
{
        if(RTCISR & (1 << WKUF))   {RTCSR = RTCSR & 0xfe; }  //撤消 POWEROFF 模式

        RTCISR&=~(1<<IF);  //清除RTC溢出   //不能使用写1清除 PDF 中有问题

        RTCTOPH=0X00;
        RTCTOPM=0X02;
        RTCTOPL=0X80;        //RTCOP=0X000280  AT128HZ  5S

        PORTA=(1<<PA1);  //A1=1
        _delay_ms(100);
        PORTA&=~(1<<PA1);  //A1=0
        RTCSR|=  (1 << POWOFF);   // 系统掉电
}

int main(void)
{
    CLKPR=0X80;
    CLKPR=0X80;
        DDRA=0XFF;
        PORTA=0X00;

        PMCR |= (1 << RC1KEN);   //EN  RC1K
        _delay_ms(5);             //等待内部RC1K稳定

        RTCTOPH=0X00;
        RTCTOPM=0X02;
        RTCTOPL=0X80;        //RTCOP=0X0002080  AT128HZ  5S

        RTCISR&=~(1<<IF);  //清除RTC溢出   //不能使用写1清除 PDF 中有问题
        RTCISR|=(1<<IEN);  //使能RTC中断

        SREG|=0X80;   //开总中断

        while(!(RTCSR & 0x80));   //判断是不是写入有效

        //RTCSR |= (1 << CWEN);     //使能RTC唤醒
        //RTCSR |= (1 << LOAD);     //加载计数
        //RTCSR |= (1 << EN);      //使能RTC  //注意这个地方 PDF中是CEN  头文件配置是EN

        RTCSR|=(1 << CWEN)|(1 << LOAD)|(1 << EN)|(1 << POWOFF);

    while(1);
}

上面这程序
在RTCSR|=(1 << CWEN)|(1 << LOAD)|(1 << EN)|(1 << POWOFF);
这个地方不能加入(1 << POWOFF),让LGT 进入掉电模式,否则LGT一直在POWER-OFF模式 进入不了中断

如果不让LGT 进入POWER-OFF模式,可以进入中断,问题又来了:

理想状态是POWER-OFF模式下, 中断程序每5秒进入一次让PA1闪一下,实际引用中采集下外设信息后马上再进入POWER-OFF模式

现在的问题是:头5秒LGT是POWER-OFF模式,观察电流能看到,后5秒LGT是正常工作模式。

贴先上来。继续研究程序。。

楼主:
晚上又来折腾了2个小时,还是和下午一样的结果。。。

呼叫蛋痛猫。呼叫蛋痛猫。

网友A:
在中断程序中RTCSR|=  (1 << POWOFF);这句前加上while(!(RTCSR & 0x8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程序中RTCSR|=  (1

下午发帖的时候 在没加while(!(RTCSR & 0x80));
晚上想来想去,有加上 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
        while(!(RTCSR & 0x80));   //判断是不是写入有效

        //RTCSR |= (1 << CWEN);     //使能RTC唤醒
        //RTCSR |= (1 << LOAD);     //加载计数
        //RTCSR |= (1 << EN);      //使能RTC  //注意这个地方 PDF中是CEN  头文件配置是EN

        RTCSR|=(1 << CWEN)|(1 << LOAD)|(1 << EN);
  //     while(!(RTCSR & 0x80));   //判断是不是写入有效
//                RTCSR|=(1 << POWOFF);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while(1)
        {        if((RTCISR&(1<<IF))==0x02)
                {
                        PORTA=(1<<PA1);
                        _delay_ms(1000);
        //                RTCISR|=(1<<IF);  //可以清0
                        RTCISR&=~(1<<IF); //不能清掉
                        if((RTCISR&(1<<IF))!=0x02)
                        PORTA&=~(1<<PA1);
                }
    }

网友:
进入POWEROFF RTC唤醒后的中断是不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