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位寻址区的位地址问题

楼主(2013-03-24):
51单片机中可位寻址区的位地址为什么是00H-7FH?貌似这个值是全部的内部RAM的128单元啊!怎么解释?

网友A:
这是位地址,
字节地址刻记得是:70--7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位地址,
字节地址刻记得是:70--7F,

大哥,你搞错了,字节地址是20H-2FH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搞错了,字节地址是20H-2FH

兄弟,补充一下!可寻址的RAM空间是20H-2FH,对应00-7F位地址空间,还有SFR中的位地址呢?能够被8整除的SFR地址才可以位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不是准备做芯片的话,你就把他当成死规定,

说不定以后会做的,呵呵

网友C:
位地址与字节地址是完全不同的位址方式,也就是完全重合的,好比上海的中山路和广州的中山路是一个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样的话越细越好了

所以要把一些细节弄清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位地址与字节地址是完全不同的位址方式,也就是完全重合的,好比上海的中山路和广州的中山路是一个地方吗? ...

你打的这个比方,我明白,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位地址是上面说的那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打的这个比方,我明白,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位地址是上面说的那个呢? ...

你头像的主人:刘德华,他为什么要叫刘德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