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短的呼吸灯程序

楼主(2013-03-24):
呼吸灯,肯定很多人都写过,这里是一个简短的呼吸灯程序。
#include <STC12C5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imit 100
sbit LED=P0^4;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0,j=0;
        for(i=ms;i>0;i--)
                for(j=123;j>0;j--);
}

void main()
{
        uint t=50;
        char d=1;
        while(t+=d)
        {
                LED=t%2;
                delay(t*(LED==1)+(limit-t)*(LED==0));//这条代码很巧妙的实现了两个状态的切换
                if(t>=95||t<=5) d=-d;
        }
}

网友:
ok,试试看

网友:
MARK 记号一下

网友:
好像挺有意思

网友:
试试,我也来呼吸一下

网友:
收下了,可以试试

网友:
刚写了一个带ADC调呼吸速度的,还没收到钱
真的没法跟这个软件比。

网友A:
我看了半天,没看懂,谁给解释下。。。

网友:
思路不错。
如果LED为1,则t有效。为0则limit-t有效。
这样调节亮和灭的占空比。
当t上升到大于等于95的时候d就d=-d。d就变负数。t+-d=t-d。t下降。下降到小于等于5时d=-d。则变正。又上升

网友:
先标记,有机会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半天,没看懂,谁给解释下。。。

程序有三个亮点,第一:用%2来实现LED灯的两种状态的切换。第二:用逻辑判断等实现了延时与LED灯状态的匹配。第三:边界条件的判断以及d=-d实现了呼吸灯的由灭逐渐到亮,再由亮逐渐到灭。这个可以想象成球撞击墙面的物理模型。

楼主:
这个程序,没有考虑执行的效率,只考虑代码的简洁。

网友:
马克   试一试

网友:
试一下。记号。

网友:
有时间也试试!

网友B:
谁能想出来同样简洁的风吹蜡烛的效果?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三元运算符实现?这个不算巧妙吧。

网友:
记下,,分享一下

网友:
简洁但效率不高

网友:
记号一下先

网友:
试下看,看来挺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三元运算符实现?这个不算巧妙吧。

三元运算符实际上也是if语句的缩写式,但是这个程序里的方法完全就用加法和逻辑运算代替了if语句,是一个我们不常用到的方式。

网友:
MARK,程序真够简洁的

网友:
MARK 非常短的呼吸灯程序,学习这种写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有三个亮点,第一:用%2来实现LED灯的两种状态的切换。第二:用逻辑判断等实现了延时与LED灯状态的匹 ...

谢谢你的回复,我编译了下,这个要生成这么大的代码,代码效率感觉太低了。。。
Program Size: data=11.0 xdata=0 code=183

另,while(t+=d) 这个语句,我觉得用while(1)也可以呀,可以烧下却不能运行, 是为什么呢?

网友:
效果能够实现,已经移植到定时中断里,但是亮的过程和灭的过程时间不一样。在定时中断里,就不用考虑效率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元运算符实际上也是if语句的缩写式,但是这个程序里的方法完全就用加法和逻辑运算代替了if语句,是一个 ...

你这个还是用到了判断,而且比三元运算符更多……,LED == 0 和 LED == 1 都是判断

真要Kill掉判断,应该这样写:delay(t*LED+(limit-t)*(1 - LED));
不好意思,写成这样已经非常变态了。更变态一点,就是将括号里面展开,代替编译器进行计算,变成delay((t*2-limit) * LED + limit - t),可以少掉一次乘法,不过这样写不作注释基本上是看不懂了。

由于用到了16位的乘法,它的开销比逻辑运算要大得多,因此采用这种所谓的“技巧”根本是不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还是用到了判断,而且比三元运算符更多……,LED == 0 和 LED == 1 都是判断

真要Kill掉判断,应 ...

这个,你只考虑到这条代码在呼吸灯里的运用,但是如果状态有三种以上呢?不用逻辑判断就不行了。这个代码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思路,用这种方法可以实现if,else,else....的替换,前面也提到过,只考虑了代码的简洁,没有考虑性能哈!

网友E:
对应搞单片机的人来说,不该光看C的长度,还有关注下编译后的汇编长度吧

网友:
谢谢分享  谁有更好的 代码    贴出来大家互相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应搞单片机的人来说,不该光看C的长度,还有关注下编译后的汇编长度吧

这个没有考虑执行效率,只考虑的代码简洁程度哈,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代替if  else else......的方式,况且如果你仔细考虑后,会发现这种方法还可以用在很多其它地方,并不只是在单片机上,主要还是给大家一个另一种思路

网友:
思路很有意思!收了!

网友:
有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
比较巧妙

网友:
不错  从效果上来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只考虑到这条代码在呼吸灯里的运用,但是如果状态有三种以上呢?不用逻辑判断就不行了。这个代码 ...

N多个状态一样可以用超长的表达式来解决,数学上有一种术语叫做分段函数,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将它们按照自变量的取值范围分成若干段,然后组合而成,这样就有多个函数式。但也有人非得把各种分段都统一到一条语句中去,这样既长又不好理解。
用数学的观点来解决计算机的问题是不对的,数学可以用来解决计算机的问题,但是纯数学的观点只会走弯路。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很复杂,一步一步的进行复杂,也是我所不推崇的

这么一个简单函数,他只完成这么个功能,计算一个Byte的十进制数有多少位:
unsigned char TestFunc(unsigned char x){
      return (x >= 100) ? 3                            //大于等于100的具有3位数字
             : (x >= 10) ? 2                             // 10~99的具有2位
             : 1;                                             // 0~9只有1位
}

现在我们将它复杂化,使用数学上的分段函数表述,这里有三个区间,分别是[0, 9], [10, 99], [100, 255],因为是离散的,我都写成闭区间了,如果是连续的(比如实数),那就必须要写成半开半闭。
首先考虑[100, 255]区间,结果是3,得到如下表达式,为了书写方便,我用y表示返回值:
[ocde] y = 3 * ((x + 156) >> 8);

x + 156在x>=100是会产生进位,而<100则不会,因此 ((x + 156) >> 8)在大于等于100时是会等于3的,上述表达式成立。

接来下,我就要计算x<100的值了,因为上述表达式在x<100时只能等于0。

继续考虑,分段的第二段,x为[10, 99]区间。
显然:
y = 2 * ((x+246) >> 8)

是会在这个区间上成立的,但是当x>=100时,它也仍然成立,因此需要去除。去除后的结果是:
y = 3 * ((x + 156) >> 8) + (1 - ((x + 156) >> 8)) * ( 2 * ((x+246) >> 8));

好了,分段2完成,以此类推,直至完成。
y = 3 * ((x + 156) >> 8) + (1 - ((x + 156) >> 8)) * ( 2 * ((x+246) >> 8)) + (1 - ((x + 246) >> 8)) * 1;

N段的一样这样完成,你看我连一个判断都没有,但是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不写注释能看懂的都是神人。难道就是你所谓的一种方法?

网友D:
如果楼主喜欢收集各种技巧,那我再给你一个技巧吧,只在51上可用,效果那是非常明显,不过看得人要骂人就是了。
P1.0在y>=x时输出高电平,y<x时输出低电平,那么可以写作:
P1_0 = (ACC = x - y, CY);

哈哈,这个如何?代码特别短,效率特别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喜欢收集各种技巧,那我再给你一个技巧吧,只在51上可用,效果那是非常明显,不过看得人要骂人就是 ...

谢谢啦!!!

网友:
什么是呼吸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N多个状态一样可以用超长的表达式来解决,数学上有一种术语叫做分段函数,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将它们按照自 ...

这个,只是说提供给大家一个新的方式,并不是说它有多好多好,我在这里提出来,大家看到后,可能会想:哦...原来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代替if语句,那如果我没提出来,那估计很多人都不晓得有这样的办法,现在讨论的不是说它的实际的执行效率啥的,而是说这是一个也许大家从来没见过的新的方式而已。我也深知代码短,并不代表执行效率高,就像求1000000000内素数的个数一样,往往那些在很短时间内求出个数的程序代码是非常长的,因此,这里只是提出一个新的方法哈。

网友:
程序有三个亮点,第一:用%2来实现LED灯的两种状态的切换。
%2如果编译器不做优化的话,效率很低。还不如&1,效果是一样的.
这样的程序,虽然看来简洁,但读起来难懂,执行效率也不高.在工程是不值提倡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啊

网友:
用硬件PWM输出是不是更简单?

网友:
效果不是太好,闪烁得厉害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挺美的

网友:
mark!学习了,的确很简洁!有空玩玩!

网友:
有长见识了,呼吸灯!!

网友(2013-05-07):
最好用中断吧。。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C语言语法呀,符合C标准吗?

网友:
要是很多灯呼吸怎么办?

网友:
非常简洁!有个语句头次见到过!

网友:
删了吗?看不到了?电脑上可以看到程序,手机上看不到。

网友:
有资料吗?

网友:
很有想法啊

网友:
先记下来先

网友:
回家再玩

网友(2013-11-16):
刚试过  程序可行,不过延时时间有点长,一直在闪,延时改小一点 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能想出来同样简洁的风吹蜡烛的效果?

什么叫风吹蜡烛?

网友:
记下学习一下。

网友:
有点意思,顶

网友:
自带PWM的单片机更短

网友:
厉害!!!效果非常棒!!!

网友:
思路很有意思

网友:
这技巧,短小精悍!

网友:
标记下 回头试验一下

网友:
思路很巧妙   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

网友:
果然很简洁,试试看!

网友:
回去试一下

网友(2014-06-04):
呼吸不是指数上升、下降的吗?线性升降效果也能达到那么好的效果吗?

网友:
呼吸灯程序 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没有考虑执行的效率,只考虑代码的简洁。

思路非常好!但估计不是太实用!

网友:
不管怎样,都值得我们新手学习。楼主能够拿出来分享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2014-10-16):
好像试过了,再顶~

网友:
這裏有一箇更短的呼吸燈程序啊哈哈。
#include <STC12C5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imit 100
sbit LED=P0^4;
void delay(uint ms){        uint i=0,j=0;        for(i=ms;i>0;i--)                for(j=123;j>0;j--);}
void main(){        uint t=50;        char d=1;        while(t+=d)        {                LED=t%2;                delay(t*(LED==1)+(limit-t)*(LED==0));//这条代码很巧妙的实现了两个状态的切换                if(t>=95||t<=5) d=-d;        }}

网友:
呼吸灯程序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看了很多看不懂

网友:
我用6T的单片机24MHZ的晶体做实验还是一眨一眨的,太慢了吗???谁有1T的单片机试试?楼主晶振是多少?于是示波器看,是PWM波,但没注意是否调频了,在百毫秒的脉冲宽度啊,郁闷。

这是我做的玩艺,心型LED火红呼吸灯。自我感觉过度很好,发给大家看看。而且代码的精简也不错的。Program Size: data=8.0 xdata=0 code=168楼主位的是Program Size: data=11.0 xdata=0 code=183而且没有进过优化过的。
楼主的代码的思路的却很不错/
/* 目的:心型矩阵PWM定频呼吸灯,PWM口是P3.7
   材料:AT89S52,12M晶振
*/

   PWM_OUT EQU P3.7

   TEMP_N  EQU 20H                                   ;存PWM负半周中间变量
   TEMP_P  EQU 21H                                   ;存PWM正半周中间变量
   TEMP_NN EQU 22H                                   ;存PWM负半周最终波形变量
   TEMP_PP EQU 23H                                   ;存PWM正半周最终波形变量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INT
   RETI

   ORG 0030H
   START:
  /*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运行等待

   MOV P0,#00H                               ;初始化心型矩阵花型为全亮
   MOV P1,#00H

   CLR P2.0
   CLR P2.1
   CLR P2.2
   CLR P2.3
   CLR P2.4

   CLR P2.5
   CLR P2.6

   CLR p3.0
   CLR p3.1
   CLR p3.2
   CLR p3.3
   CLR P3.4          */

   CLR PWM_OUT                               ;初始化PWM输出为关

   SETB F0                                                   ;初始化明暗调节方向控制位,1为变量,0为变暗

   MOV TEMP_N,#1D                               ;初始化PWM中间变量,最暗
   MOV TEMP_P,#129D

   MOV TMOD,#01H                                   ;初始化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50毫秒一次中断
   MOV TH0,#0B1H
   MOV TL0,#0E0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MAIN:
   MOV TEMP_NN,TEMP_N                           ;把PWM中间变量的值传递给最终变量
   MOV TEMP_PP,TEMP_P

   CLR  PWM_OUT                                       ;输出低电平,小灯点亮
   M_LOOP1:                                                   ;通过最终变量的值控制输出低电平时间
   LCALL DELAY100US
   DJNZ TEMP_NN,M_LOOP1

   SETB PWM_OUT                                           ;输出高电平,小灯熄灭
   M_LOOP2:                                                   ;通过最终变量的值控制输出高电平时间
   LCALL DELAY100US
   DJNZ TEMP_PP,M_LOOP2

   LJMP MAIN                                           ;进入大循环

   INT:                                                           ;中断子程序
   CLR EA                                                   ;关中断
   MOV TH0,#0B1H                                   ;重新装入定时初值
   MOV TL0,#0E0H

   JNB F0,BA                                           ;判断调节方向
   MOV A,TEMP_N
   CJNE A,#129D,L                                   ;最亮了吗?
   CLR F0                                                   ;切换为由亮变暗
   ;LCALL DELAY300MS                                   ;决定由亮变暗的等待时间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LCALL DELAY300MS
   SETB EA                                                   ;开中断
   RETI
   L:
   INC TEMP_N                                           ;由暗变量的过度
   DEC TEMP_P
   SETB EA
   RETI

   BA:                                                           ;开始变暗
   MOV A,TEMP_P
   CJNE A,#129D,LL                                   ;判断是不是最暗了
   SETB F0                                                   ;最暗了切换调节方向
   LCALL DELAY300MS                                   ;设定由暗变量的等待时间 ////////////
   SETB EA                                                   ;开中断
   RETI
   LL:
   DEC TEMP_N                                           ;由亮变暗的过程
   INC TEMP_P
   SETB EA
   RETI

   DELAY100US:                                      ;pwm最小长度因子
   MOV R6,#01H
   DL0:
   MOV R5,#2FH
   DJNZ R5,$
   DJNZ R6,DL0
   RET

   DELAY300MS:                                     ;亮暗切换等待延时函数
   MOV R7,#7BH
   DL11:
   MOV R6,#74H
   DL00:
   MOV R5,#09H
   DJNZ R5,$
   DJNZ R6,DL00
   DJNZ R7,DL11
   RET

   END                                                           ;程序结束

网友(2014-12-06):
如果要延长渐变的过程,该如何修改参数?

网友:
挺巧妙的

网友:
mark,现在很多产品呼吸灯很常见

网友:
反应慢,得好好消化下。

网友:
  刚看下载紧单片机试了下,比笔记本电源按钮带的呼吸灯效果还是差很多,闪得眼花。

网友:
我也说一句回头试试

网友:
语法太不规范了,有点接受不了

网友:
一听说呼吸灯还是要MARK一下地。

网友:
学习了,有空实际试一试

网友:
还有这种写法,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还没使用过呼吸灯呢……谢谢

网友:
确实够简洁,可是貌似运行效率一般啊!

网友:
挺厉害的,打开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不错,好久有空试试

网友:
我也要试试 挺有意思的

网友:
思想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发一个我正在用的呼吸灯,效率高
static void breath_led(void)
{
        static uint32_t s_chCnt = 0;
        s_chCnt++;
        const uint16_t freq_ctrl = 9;
        uint32_t bits = (1 << 8) - 1;
        bits <<= freq_ctrl;
        uint8_t pwm_ctrl = (s_chCnt & bits) >> freq_ctrl;
        uint8_t current = s_chCnt & 0x7f;
        if (pwm_ctrl > 128){
                pwm_ctrl = 255 - pwm_ctrl;
        }
        if (pwm_ctrl > current){
                LED1_ON();
        }else{
                LED1_OFF();
        }
}

网友:
玩玩还可以  不适用于还有其它功能的系统

网友:
把很多集在一块,汇编看起来也不短了

网友:
mark,思路不错,移植到stm32研究一下,不知与指数的效果相比如何·~

网友:
有点搞笑

网友:
MARK-巧妙实现呼吸灯

网友:
在F100C8T6上移植过可行,闪烁较厉害~,减延时,效果会好很多。编译占好大的~
Program Size: Code=4480 RO-data=336 RW-data=56 ZI-data=1832

网友(2015-01-27):
学习了,不同思路,效果相同,虽然效率不同,但要求可能也不同哦

网友:
很有意思,程序不长,但比较巧妙

网友: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网友:
收藏,后期学习一下。

网友(2015-07-21):
为什么说这个代码的效率不高?因为整个程序只有一个循环吗?

网友(2017-07-19):
路过咯,顺便手下!有么有试过的啊

网友:
思路不错,应用时要改一下。

网友:
收下,留作参考,谢谢

网友:
MARK.测试下效果怎样先。

网友(2018-04-08):
程序尽量少用除法。

网友:
收 下,多谢分享了!!!

网友:
非常短的呼吸灯程序,玩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有机会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