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看不明白,你看看!

楼主(2013-03-24):
这是一个AB编码器的机械图纸,找出来想用DXP画PCB库,但瞅了半没看明白,这种机械制图怎么确定上面,D  L  F之类具体的数值呢?因为他哪儿带一个表! 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直接标示出来就完事了,搞这么样我们这些新手怎么看懂啊?

网友:
你不用管那些呀,只要管脚部分就ok了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给你个现成的封装

楼主:
楼上说的也是,但碰上了有不明白的就搞明白些,下次好能看懂,画PCB是知道脚就行了,要做壳子不就得知道外形标注了。它哪个管脚直径的标志我也看不明白。前阵子因为这原因,还在夜市淘到本机械制图的书,一直没时间看。他后面哪个+-是标明制造的正负误差吗

楼主:
学习来了!要渔不要鱼!懂机械制图的老师帮我瞅一眼!谢谢!

网友:
这个图上好像注明了啊,L  F这个两个长度和类型有关,这个编码器应该有三种类型。D好像没看到,但是可以肯定D<(L-F-0.5-0.5)

网友A:
一般专业的东西都不是给新手看的。给新手看的那叫教程

网友:
制作封装的话 右上角俩图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专业的东西都不是给新手看的。给新手看的那叫教程

晕,谁不是从新手过来的!关键这个数据手册比较特殊,电子器件手册也看不少了,很少这样标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谁不是从新手过来的!关键这个数据手册比较特殊,电子器件手册也看不少了,很少这样标注的。 ...

这个图一点都不特殊,同一系列不同规格的器件,在表格里标注尺寸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甚至不用多种规格的,很多IC的datasheet就是这么标的,哪怕只有一种规格,比如字母“e”通常表示引脚间距

你说你电子器件手册看了不少了,我看你是看的太少了

网友:
还好啦,几个不同的柄形状不一样,pcb脚位是一样的。

网友:
我晕。这个是最简单啊啊~
L、D、F,是类似公式中的X、Y、Z
当L取值为多少的时候,D、F分别为多少,去表里边根据你的型号结构进行查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