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图像算法

楼主(2013-03-24):
fpga实现图像算法是不是要先转成8bit的灰度图像呢?最近在最图像方面的滤波,比如中值滤波,边缘检测等,还有那个3x3滤波窗口怎么处理?求指教。

网友A:
用两个fifo数据缓冲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fifo数据缓冲下

可以具体讲下处理的过程吗?或者有什么好的资料可以推荐下吗?网上这方面用FPGA做的不是很多

网友A:
第一个时钟,第一行数据存入fifo1。
第二个时钟,fifo1把数据存入fifo2,第二行数据存入fifo1。
第三个时钟,把两个fifo的数据及第三行数据同时读出。3x3滤波窗口处理
看到过理论的,我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时钟,第一行数据存入fifo1。
第二个时钟,fifo1把数据存入fifo2,第二行数据存入fifo1。
第三个时钟 ...

好的,谢谢黄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