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载设备电源部分如何处理?有没有比较成熟的电路?

楼主(2013-03-24):
接手一车载设备,看资料电源部分需要好好处理,需要TVS管、共模滤波电感、PI(CLC结构)滤波器,可是其中的共模电感和PI滤波器中的电感参数该如何确定?

哪位见过类似电路?想借鉴一下参数。

网友:
拆个车看

网友:
我拆过我车的ecu,里面也不是很复杂,你拆个参考下

楼主:
手头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

维修店 4s 里面买去,应该有的是,汽车仪表盘也是个精密部件

网友:
电感派型滤波参数是根据电路负载特性选择参数的,就比如电感派型滤波适合大电流负载滤波,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其实电源设计没有想象的复杂,如果是后装产品,有的连TVS都可以省掉,但是建议这个就不要省了,毕竟是车载的东西。一般轿车接入一个防反二极管后直接加一个20V的TVS管子,一般选择瞬态6KW的就没有任何问题。至于什么PI型和电感,可加可不加,主要还是你的电源芯片一定要是汽车级的,否则加神马都是浮云

楼主:
24V供电的汽车TVS该用多少V?。。。请问LM2576是不是汽车级的?如果不是能否推荐一个?我查了一些全是很少见的。

网友:
AP1507汽车里面常用来做电源的。TVS好像用的好,

网友:
汽车仪表的供电是24V的

楼主:
恩呢,查了下AP1507好像耐压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