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0 温湿度控制管理

楼主(2013-03-24):
基于51单片机温湿度控制管理:
采用SHT10温湿度传感器做的
功能简介:
1.实时检测环境中的温湿度的变化
2.采用菜单模式设置里面的参数(高湿限制值,低湿限制值,高温限制值,低温限制值,执行时间等)
3.四路报警指示等,当环境变化超过设定值时 报警指示灯会做出相应的提示
4.当温度高处报警值时,报警指示灯亮 此时继电器,蜂鸣器也打开  开始倒计时操作 屏上也会相应做出显示

网友:
以前有做SHT10采集数据的东西。。顶一个

网友:
LZ真有耐心焊,要是我要做这类东东只能等到什么时候公司项目要发板了,顺便拼一块

网友:
这个很不错啊!

楼主:
其实也没啥 下班了或者放假了不知道做啥

网友:
给力的东西,焊接超有耐心

网友:
当时在学校里也是用万用板搭电路的,楼主手焊技术不错,有得一拼

网友:
读书的时候俺也这么焊的,,,那时候除了时间,就是没钱。。。现在,肯定去打板了,懒得焊了

网友A:
有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程序吗?

是成品 呵呵

网友B(2013-10-09):
请问楼主,SHT10测试精度,一致性如何?

网友C:
撸主功夫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SHT10测试精度,一致性如何?

这款温湿度是进口的,精度温度度都比较高,我在STC89C52,MSP430F149,STM32F103VET6 上都运行过 比较好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功夫了得!

DIY 只是兴趣而已 简单的就DIY了 比较复杂的我一般也开板

网友:
不用期待,哈哈,不会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将温湿度仿真图 原理图 SHT10温湿度传感器的驱动代码 发给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网友:
呵呵,不错,焊接的也不错

网友(2013-11-08):
电路焊接的很美观

网友:
电路焊接的很美观电路焊接的很美观

网友:
请问各位有用过奥松DHT11吗?精度怎样?一致性如何?

网友(2014-01-16):
这个东这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