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好了数控电源,想扩展充电器功能。。。。。

楼主(2013-03-25):
给遥控,剃须刀的电池充电,数控电源还剩一个pwm口,还有AD检测口;
不知好的电池充电的思路是怎么样的?先做镍氢,再做锂电,一个一个来;
什么横流,恒压,涓流,具体过程怎么样,还不是很清晰;

网友A:
直接上可编程不是更好,上位机直接传递各种参数进去,充电模块按照参数执行

网友B:
数据电源设好电流电压就是一个好充电器了,你还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可编程不是更好,上位机直接传递各种参数进去,充电模块按照参数执行 ...

上位机没搞过,先不搞这么复杂;
以后在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电源设好电流电压就是一个好充电器了,你还想怎么样?

应该有充电曲线的吧。。。
想按曲线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有充电曲线的吧。。。
想按曲线做。。。。

充电曲线是你给它恒流他表现出来的,又不是你按曲线充电。

网友(2013-04-26):
引用 网友B:
充电曲线是你给它恒流他表现出来的,又不是你按曲线充电。

很经典的台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曲线是你给它恒流他表现出来的,又不是你按曲线充电。

不是很明白?
难道电源都可以当充电器用?
那市面上为啥有许多很贵的充电器?
像航模界,充电器很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
难道电源都可以当充电器用?
那市面上为啥有许多很贵的充电器?

镍氢的充电方法:恒流充电,一直检测电压变化,直到出现电压突然变小,表示充满了。当然要测温度什么的进行辅助。当然也可以按每节1V4进行恒压充电。

锂电的充电方法:低于2v5用小电流充,高于2V5用大电流恒流充,一直检测电压,充到单体4V2由恒流转入恒压,电流一直下降到设定的十分之一时停充或者一直保持4V2.也可以辅助测温,检测故障什么的。
这样下来测得的曲线就是你上面的曲线。

就这么简单。数控电源都可以当锂电充电器。

航模界也有便宜的啊,如B6,才80元一套,什么电池都可以充。

网友:
大胡子分析很透彻

网友:
LZ想法不错,大胡子有大功率智能充电器的资料不,贡献一下。

网友(2013-10-26):
引用 网友B:
镍氢的充电方法:恒流充电,一直检测电压变化,直到出现电压突然变小,表示充满了。当然要测温度什么的进 ...

高手出现--
回答精辟,看帖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