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tudio4.19在Win7装不上去

楼主(2013-03-25):
在Win7下安装avrstudio4.19时碰到灾难性故障(如图),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WIN7不能装,有没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在Win7上安装的是AVR Studio 4.14 没有问题。。。

楼主:
重新下了4.14装又出现了如图的另一种情况,顺便说下我的系统是Win7_32位的旗舰版的,不知道有没有谁碰到这种问题解决了,指点下,谢谢。

网友:
装AS6.0版的试试吧 或者5.0的嘛

楼主:
6.0的可以,就是用得不习惯,而且有点大,可能是我系统装得有问题,我在另一台上的Win7  32位的装4.14可以。

网友:
Win7 X64 旗舰版安装 AVR Studio 4.19 (build 730)一切正常。

网友:
Win 7_32位装4.18木压力~~~~~

网友:
我在WIN7 X86 的系统上安装木有问题哦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重了系统,现在可以了

网友(2013-05-22):
我的重装系统也没能装上!!!

网友:
直接装最新版本6.0

网友(2014-12-13):
AVR studio 4.19 is the only one you will need.

网友:
我64位的,4.17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