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问题????

楼主(2013-03-25):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static int b[2][3]={{1,2,3},{4,5,6}};
static int *pb[][]={b[0],b[1]};
int i,j;
for(i=0;i<2;i++)
{
    for(j=0;j<3;j++)
        printf("b[%d][%d]=%d",i,j,*(pb[i]+j));

        printf("\n");
}
}

编译出错了,是什么问题,请大家讲解下,谢谢!!!

网友:
static int *pb[][]={b[0],b[1]};  ===>   **pb[]=...?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static int *pb[]={b[0],b[1]};中多了一个中括号,能否帮我讲解下,为什么这个指针是这样赋值的static int *pb[]={b[0],b[1]};,还有这句printf("b[%d][%d]=%d",i,j,*(pb[i]+j));中*(pb[i]+j)为什么是这样写的,我想这个指针内容应该是*(pb[0]+0),*(pb[0]+1),*(pb[0]+2),*(pb[1]+0),...谢谢大家的指教!!!

楼主:
谁给回复都谢,这是应该的礼貌,谢谢你。

网友:
static int *    pb[]={b[0],b[1]};  // 定义一个一维指向int型数据的指针数组,且个数为两个。。
static int *    pb[][2]={b[0],b[1]};  // 定义一个二维指向int型数据的指针数组,且列数为两个,默认行数为1。。(列数必须写,不能都不写)。

static int *    pb[][]={b[0],b[1]}; // 编译器不知道你要干啥。。所以报错了

/*
static int *    pb[]={b[0],b[1]};  // 定义一个一维指向int型数据的指针数组,且个数为两个。。
看看是你要的结果么。。
C:\Users\mx_Alimy\Desktop>a
b[0][0]=1b[0][1]=2b[0][2]=3
b[1][0]=4b[1][1]=5b[1][2]=6

重新编辑原因:错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