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PGA中嵌入Cortex M0,怎么使用KEIL 调试?

楼主(2013-03-25):
我用M0+2片片内SRAM构成最小系统(M0+ROM+RAM),综合完后使用JTAG在KEIL中调试,不成功,提示下载出错,好像是需要弄个RAM的初始化配置,有大虾知道吗?

网友:
联系下,qq:911376002

网友A:
这个是用xilinx的FPGA才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xilinx的FPGA才有的吧?

跟是否是XILINX FPGA没有关系,软核,任何FPGA都可以。

楼主:
已经认到ARM。

楼主:
可能是要设置一个初始化的文件,不会。

网友:
现在cortex 0都有软和了  M3的有不   哪弄的

网友B:
请问楼主 是否开源的软核?

网友:
求代码,另,调试线需要占用IO口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要设置一个初始化的文件,不会。

在flash调试下载 可以不要这个初始化文件

网友:
不知道是否有 cortex-m3

网友D:
总线访问正常吗?认到核只能说明jtag链路正常吧!

网友:
这个核哪里搞来的啊

网友E:
玩具玩具啊,太占资源了,想用的人花不起那个钱,有钱的人懒得用这么垃圾的mcu

网友:
Cortex-M1 处理器- ARM
ARM Cortex-M1 处理器是专为 FPGA 中的实现设计的最新型三阶段 32 位 RISC 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flash调试下载 可以不要这个初始化文件

不是FLASH。

M0+ROM+RAM,ROM、RAM都是用FPGA片内RAM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是否开源的软核?

非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线访问正常吗?认到核只能说明jtag链路正常吧!

RTL仿真总线是正常的,但是没办法做JTAG仿真,这块不熟。
做过JTAG的读ID仿真,用JTAG下载程序不清楚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具玩具啊,太占资源了,想用的人花不起那个钱,有钱的人懒得用这么垃圾的mcu ...

M0用来替代8051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M0+可选呢。

网友D:
ahb总线的时序仿真怎么做的?做读写测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ahb总线的时序仿真怎么做的?做读写测试了吗?

ROM/RAM都是挂ahb总线上,使用$readmemh调入程序跑仿真是没有问题的。写要确认下。

楼主:
犯了低级错误,ROM的写描述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犯了低级错误,ROM的写描述有问题。

的核综合出来多少万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核综合出来多少万门?

1T 8051(不含ICE):
LUT: 2308, REG: 448

Cortex M0(含ICE):
LUT: 4704, REG:1061

以上是用XC3S400的结果。
基本上M0是8051的2倍大。但是如果都加上一些外围,比如TIMER、SPI、IIC等,要耗费更多逻辑门,应该是因为bus matrix/apb/ahb等总线接口原因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1T 8051(不含ICE):
LUT: 2308, REG: 448

是否有程序?我以前有,,,但是看了就砍掉了..
目前有M1 Core for Xilinx Spartan-3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有程序?我以前有,,,但是看了就砍掉了..
目前有M1 Core for Xilinx Spartan-3E

完整的RTL应该网上没有吧。

要评估的可以去ARM网站下个deisgn start,可以综合、仿真。

网友F:
FPGA 8051 可以使用 KEIL 仿真,不过使用USB 1.1 ,程序也有,使用 UJATG方式.
M0 之前有人提供原码,不过听说尚未完成,所以原著名称不是写 M0.

楼主:
引用 网友F:
FPGA 8051 可以使用 KEIL 仿真,不过使用USB 1.1 ,程序也有,使用 UJATG方式.
M0 之前有人提供原码,不过听说 ...

哦,可能你说的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

1T 8051是我自己写的,含JTAG,可以在KEIL里仿真,这一套已经很完善了。JTAG只是定义CHIP的接口,至于接电脑,USB1.1、2.0甚至是并口、串口都可以的,取决于你的硬件PC -JTAG的转换,另外定义自己的仿真DLL。只是当时评估gate count时没有把ICE包含进去。

这个M0不是开源的,是商用的。

网友:
有点高深,还要好好学习才行

网友:
楼主可否交流下M0代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可能你说的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

1T 8051是我自己写的,含JTAG,可以在KEIL里仿真,这一套已经很完 ...

所谓的 1T 是 1个Cyte吗?有点不太可以,除非 RAM 及ROM 都加倍简化流水线读写.
OpenCode 有 8051+JTAG+USB1.1+HDMI范例,并且使用 KEIL 仿真,但是缺点是标准 12T.
目前我使用是 4T,可超到 60MHZ 左右,实际速度比 STC 快.

网友:
据我所知某些学校是有M0的软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谓的 1T 是 1个Cyte吗?有点不太可以,除非 RAM 及ROM 都加倍简化流水线读写.
OpenCode 有 8051+JTAG+US ...

开源的8051我没有发现有带ICE功能的,不知你具体是指哪个?
(这是网上搜到的一篇文章,基本上所能见到的8051核都列了来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350d8801019wdb.html

1T8051很正常,不是“所谓”,大部分指令确实是1T。市场上也很多,STC、SiliconLabs、ATMEL也有几个型号,另外dallas。

跑20-30M的话,ROM、RAM就是普通的,不需要特别结构。但要像SiliconLabs跑到50M,或有一些变态的跑100~200M,2级流水线应该有困难,好像用4级吧。

我用自己的8051核搭了个芯片,数字部分和SiliconLabs c8051f340全兼容,可以跑过他网站所有的USB例子。

不过现在感觉8051越来越没落了,从价格上来说,上比不过M0/M0+,下比不过EMC/PIC类似的核,其优点可能是多年打下来的应用基础、完善的开发工具链吧。

网友:
能开源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源的8051我没有发现有带ICE功能的,不知你具体是指哪个?
(这是网上搜到的一篇文章,基本上所能见到的 ...

按照你的说法我的也是1T,你提供"所能见到的8051核"...那些范例速度都太慢,我都测试过了,仅学习参考用

准备打算加入 wishbone SD及PGS & MIDI & Ether net...等周边,只是目前没有时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你的说法我的也是1T,你提供"所能见到的8051核"...那些范例速度都太慢,我都测试过了,仅学习参考用{:ti ...

大哥,1T不1T不是我说的好吧?我上文说的是:

STC、SiliconLabs、ATMEL也有几个型号,另外dallas

上面这几家的8051,你说是还是不是1T?

(这是网上搜到的一篇文章,基本上所能见到的8051核都列了来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350d8801019wdb.html

上面引用的文章仅供参考,我是说有这些8051核,没有看到你所说的OpenCode有带JTAG ICE,而不是说这些8051核都是1T

网友(2014-11-04):
楼主,请问您的M0的内核是如何得到的?

网友:
好高端啊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好办法,呵呵,有好多外设目前的情况都实现不了,如果可以的话自己DIY个ARM芯片也蛮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