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后内存大小的提示不知什么是意思请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3-03-25):
用IAR编译工程,avr的ram太小了,现在马上要超了,一直很小心的计算着用,这里是内存占用的信息,第二行的括号中(+38absolute)是什么意思呢?我的4K的RAM现在超了还是没超呢

网友:
Options----General Options ----System ----修改两个SIZE

楼主:
堆栈已经调小了,现在这个状态会产生溢出吗

网友:
调整程序吧,把不必要的变量 删掉  把数组分配到 flash中  如 __flash.  我用ATTENY44  也是4kflash   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注意数据分配、

网友:
还有你的程序优化  用的什么等级 适当调高下。Options——c/c++ Compiler——Optimizations

网友:
把优化等级开到最高, 看有没有? 没有的话再手动更新.

网友:
三十多K的程序,RAM占了4K多, 你可真是牛人,

网友:
没超。还差一点点。

网友:
可以改改一些变量的存放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