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mcnc-01给塑壳成功开孔600只,交流一下经验

楼主(2013-03-25):
厚2mm的塑壳,开了约600多个外壳,每外壳2方孔,3圆孔。感觉amcnc精度一致性很好,除了未固定快速夹和装夹方向错误报废几个外,600多个外壳完美出货。

简单写一下经验

1  用2.0的进口单刃螺旋铣刀,f350,s6000加工的,持续排屑良好,切割边缘略有粘连,用刮刀略微修整即可。

2  开始时碰到开孔切入点边缘不齐,这个不是雕刻机的问题,加大夹具夹持力,设法减少外壳切入时的振动即可解决。

3  连续几天,每天工作8小时左右,机器发热不明显,无失步。

另外请教一下,

因为担心失步,f只开到350,请问这个速度还能高些吗?

加工外壳时,x y z轴一直在一个很小范围内来回移动,这个会否影响丝杆精度,有无必要隔一段时间,重新换个位置装夹具?

网友:
小批量加工利器……

网友:
86底盒啊,厉害了!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为几百个小塑料盒开孔,盒子是厚2mm的abs材料。每个盒子开10-20个3mm*5mm的近似方孔,做散热孔用。
为此做了个专用夹具,能一次性装20多个盒子,一组刀路,一批次加工完。
往复小刀路容易造成累计失步,我是用F300,转速12000。
2.0 1.5单刃亚克力铣刀加工的效果不好,有毛边,虽然可以很容易的休整,但毕竟要花额外的时间,划不来,后来改用国产1mm单刃亚克力铣刀,发现可以非常完美的开孔,完全不用修边了

网友A:
单刃铣刀,好像很容易断,或者是我的设置不好f400,主轴4000,国产压克力,连断2把,准备换双刃的试试。

网友B:
楼主,这个夹持的工具叫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夹持的工具叫什么啊?

快速夹!百度或者淘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刃铣刀,好像很容易断,或者是我的设置不好f400,主轴4000,国产压克力,连断2把,准备换双刃的试试。 ...

是否粘刀造成的,那样双刃更容易粘刀。
压克力单刃,F300S1500左右,切口很好。厚板分层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刃铣刀,好像很容易断,或者是我的设置不好f400,主轴4000,国产压克力,连断2把,准备换双刃的试试。 ...

感觉断刀是由于切削量过大所致,请试着减小切削厚度,分多层铣可能会好些。

网友:
学习了,特别是LZ的夹具。

网友:
好经验,其实关键是做夹具,和重复定位的问题。精度对01而言,那是浮云。
再找阿莫教程塑料开孔中的那个千分尺,还没有淘宝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否粘刀造成的,那样双刃更容易粘刀。
压克力单刃,F300S1500左右,切口很好。厚板分层铣。 ...

5mm厚的压力克,下切1mm,分5层切,s4000f400,第一,二层时还好不粘刀,第三层时刀路里的碎屑结成一块块的,雕刻机的声音都不对,排屑不上,切圆时手动排屑不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厚的压力克,下切1mm,分5层切,s4000f400,第一,二层时还好不粘刀,第三层时刀路里的碎屑结成一块块 ...

我也铣过5mm的亚克力,下切1.5mm s3000 f300 用的是阿莫邮购部的1.5单刃螺旋刀,完全没有粘刀,碎屑很散,基本无凝结。
顺便show一下5mm亚克力做的吸尘管,尚未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铣过5mm的亚克力,下切1.5mm s3000 f300 用的是阿莫邮购部的1.5单刃螺旋刀,完全没有粘刀,碎屑很散 ...

怎么一个牛字了得,铣刀也是用的阿莫的,可能是我买的料子质量不行,不粘刀屑也排不上来,我买压力克就是想做个吸尘的,diy满屋都是灰伤不起啊。

网友(2013-12-22):
Nice design, are those round acrylic ring welded together?

网友(2014-03-27):
Very well, F300 is the maximum for 1.5mm dep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