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单片机只剩一个IO了,如何实现按一次开机,长按关机...

楼主(2013-03-25):
单片机只剩一个IO了,如何实现按一次开机,长按关机和定时器到自动关机的功能?

网友:
做一个软关机电路,网上好多,类似手机

网友:
论坛上有,随便找了个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8C%89%E9%94%AE

楼主:
楼上的,那还是要用两个IO啊。一个检测,一个控制开关,对不对?

网友:
就我所了解,是能实现长按关机,但关机后单片机不供电了,那又怎么个实现按一次开机呢?

网友:
一个IO判断长按短按,判断出长按,程序做个软关机,进入低功耗。应该可以的

网友:
既要检测,还要有执行动作,一个IO肯定不够了。
可以纯硬件实现,但是不会有长按的效果,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2013-04-30):
学习了,以后用到

网友(2013-06-29):
http://www.amobbs.com/thread-4571260-1-1.html

网友(2014-10-10):
留贴备用

网友:
硬开,软关

网友:
长按开机的话  是不是应该从低功耗唤醒?

网友:
轮询该IO状态就可以了吧。

网友A:
看看这电路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电路能不能满足要求!

不错,赞一个

网友:
17楼的电路不错,就是软件上复杂了些,同时,在低功耗的应用场合不太合适用。

网友:
17楼的电路可以考虑一下,以后用得到,谢了。。。

网友:
可以留在以后用的时候参考,mark!

网友:
用软开关实现,

网友:
mark,应该马上也需要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