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处理笔记本关闭屏幕后无法唤醒

楼主(2013-03-25):
手里有一台acer 4741,快三年时间了,经常用快捷键关闭屏幕或者休眠,没出过什么问题。最近出现了好几次关闭屏幕后无法唤醒的情况,
点鼠标、按键盘都没反应,硬盘指示灯一直是闪烁状态,只能按电源键强制关机再启动。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
找一下你机器感应开闭屏幕的传感器,一般是用磁感应的,也有用机械按钮的,看看关屏幕开屏幕对应的电平变化对不对,如果都OK,那就要找下你这个机器的原理图了,看看对应南桥(新架构叫PCH?)在睡眠前后,slp_s3,slp_s4,slp_s5输出的信号变化,电脑工作时一般在S0,....,S4,S5对应正常工作,睡眠,深度睡眠(休眠),关机等状态(具体我也忘了),应该是S3,或者S4里面一个在睡眠的时候会拉低,在醒来的时候拉高,然后再到电源管理芯片,再到控制电源启动的mos管,这一路查一下,基本能找到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一般南桥出问题可能不大,电源管理芯片,mos管可能大一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不过手里没工具没法测啊

网友:
曾经有台电脑是待机后开盖屏幕不能点亮,但是系统可以进去,强制关机重新启动后正常。而且是偶尔,比较郁闷。

网友A:
软件问题  其实已经唤醒了 只是屏幕未响应

网友:
笔记本有屏幕开关,有同样经历。f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  其实已经唤醒了 只是屏幕未响应

你是说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