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模块通信时,时钟线干扰,工业控制方面

楼主(2013-03-25):
如图:
现两模块通信,用SPI或者其它方式,
发现时钟线干扰严重,我平时在我办公室调试正常,一到车间真正使用环境干扰就严重
主要是电源还有其它干扰

如图,发现时钟线 方波就像图上那样,干扰,数据通信偶尔出错

当然首先的是隔离通信,比如高速光耦,但现在不想采用这种方案,
还有一种简易的,如图下
这几天我看了下网易公开课里的关于  电子方面的,了解了一下,
好像产生这种尖峰,是由于时钟线路PCB线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电感,当线路过长,容易和寄生电容产生振荡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如果是这样产生的振荡那比如  如图 加个二极管呢,在右侧时钟线前处加个二极管,左侧的电感振荡不就影响不到我右侧块了?
再加个电容33PF,对于700KHZ左右的通信应该没有问题

我目前加了个33PF电容,效果还可以,比之前好多了,
但仍然有干扰

现在处理办法是软件加33PF电容,已使用个把星期了,没啥问题

求大家指点,平时工业环境通信像这种干扰如何处理的?

我小菜鸟一枚,肯求大家指点

修正:这样加二极管、电容、再增加下拉电阻22K,图中未画下拉电阻

网友:
答案:屏蔽线。

以前机箱前置的USB接口经常认不出设备,然后我把前置接口到主板的线都用铜箔抱起来,结果就解决了。

楼主:
屏蔽线 是必须的,是的,仍上边的情况也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