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K中编译报警屏蔽的问题。

楼主(2013-03-25):
用MDK有一段时间了,编译的时候总是遇到好多无关紧要的报警,例如 warning:  #111-D: statement is unreachable之类的,有哪位知道如何在MDK中禁止某些编译报警,谢谢!

网友A:
查一下帮助,有一个地方可以填写Warning的数字值从而关闭警告。

如果代码出现警告,建议检查代码,确实不用的代码建议#if 0/#endif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帮助,有一个地方可以填写Warning的数字值从而关闭警告。

如果代码出现警告,建议检查代码,确实不 ...

谢谢!我也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翻了没找到,就是有印象曾经哪里看到过。

网友B: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ALT-F7)

attach://99525.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ALT-F7)

attach://9952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