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晶振电容

楼主(2013-03-25):
那两个30pf的电容一定要用瓷片的吗,贴片的电容可不可以呢?

网友:
当然可以~~~~非常可以!!!
没听说过一定要瓷片的呢~~~~

楼主:
我也不清楚,爬用了贴片的出问题。

网友:
用贴片可以的,取值范围10-30p.

网友:
用贴片绝对可以,我用过多次了,我的晶振及电容都是紧挨着单片机的

网友:
一直用贴片陶瓷电容 MLCC啊,谁还用瓷片电容来着?

网友:
贴片也是有瓷片的吧

网友:
可以啊,只要精度高点的最好

网友:
可以,尽量选质量好点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教,我这样就放心的用了、

网友(2014-03-28):
借宝地一问:STC 11系列的片子,打算用32M的晶振,电容应该取多少?谢谢!

网友:
我一直都用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