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16的单片机modbus通讯不上求帮助

楼主(2013-03-25):
//************************************************************//
//**************开关量的采集修改******************************//
//*************2013.3.12**********路************************//
//************宏定义文件 ************************************//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pgmspace.h>
#define         F_CPU        11059200                   /* 单片机主频为11.0592MHz,用于延时子程序 */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m16.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CON1(x) if(x==0){PORTD&=~_BV(PD2);}else{PORTD|=_BV(PD2);} //485通信1接受发送使能
#define  baud           9600                                       //设置波特率的大小
#define  baud_setting   (uint)((ulong)F_CPU/(16*(ulong)baud)-1)    //波特率计算公式
#define  baud_h         (uchar)(baud_setting>>8)                   //提取高位
#define  baud_l         (uchar)(baud_setting)                      //低位
#define  delay_us(x)     _delay_us(x)    //AVR GCC延时函数 x(us)
#define  delay_ms(x)     _delay_ms(x)    //AVR GCC延时函数 x(ms)

//*************************************************************
//*** 全局变量定义 ***0
//*************************************************************
uchar RX1_data[125];
uchar RX1_arm_data[125];
uchar RX1_Len;
uchar ddada[5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接收的数据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addr_arm;          //报警地址
uchar temper[5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处理的数据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RX1_state;        //数据处理完标志位
uchar  RX1_len;          //串口1计数据长度
uchar  RX1_Cmd_ok;       //串口1接收完成标志位
uchar  dz,H_dz,L_dz,ml;  //从站发送地址,地址高位,地址低位,功能码
uint   H_nu,L_nu,nu;     //接收数量高位,接收数量低位,接收数量
uchar  ml;               //功能码
uchar  ms2;              //定时中断2的时间变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t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prog_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
0x40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onst prog_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
0x40
};

/***********************************/
//函数名称:CRC16(uchar *pushMsg,uchar usDataLen)
//函数功能:CRC校验函数
//输入参数:*pushMsg          校验数据起始地址指针
//输出参数:usDataLen     校验数据长度
//返 回 值:16位CRC校验码
/***********************************/
uint CRC16(uchar *pushMsg,uchar usDataLen)
{
   uchar uchCRCHi=0xFF;           /*高CRC字节初始化*/
   uchar uchCRCLo=0xFF;           /*低CRC 字节初始化*/
   uint uIndex;                   /*CRC循环中的索引*/

   while (usDataLen--)            /*传输消息缓冲区*/
   {
        uIndex   = uchCRCHi ^ *pushMsg++;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pgm_read_byte(&auchCRCHi[uIndex]);
                uchCRCLo = pgm_read_byte(&auchCRCLo[uIndex]);
   }
   return (uchCRCHi<< 8 | uchCRCLo);
}

//*********************************************/
//函数名称:port_init
//函数功能:IO端口初始化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全为0,全输出低电平输入:
    DDRA  = 0x00;
    PORTB = 0xFF;
    DDRB  = 0x00;    //全为0,全输出低电平输入:

}
/*********************************************/
//函数名称:usart1_init
//函数功能:串口通信初始化程序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usart1_init(void)
{
  UCSRA = 0x00;                              //工作在异步正常模式下 U2X=0
  UCSRB = 0xF8;                             //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允许
  UCSRC=(1<<UCSZ1)|(1<<UCSZ0);            //写UCSRC寄存器,异步通信无校验,8位数据1位停止位
  UBRRH=baud_h;                            //写波特率的值
  UBRRL=baud_l;
}

/***********************************/
//函数名称:ADC_read
//函数功能:模数转换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
//返 回 值:
/***********************************/
uchar bomakaiguan(void)
  {
     uchar j,i;

         j=~PINB;
         i=j&0xff;

          return i;
  }
/***********************************/
//函数名称:ADC_read
//函数功能:模数转换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
//返 回 值:
/***********************************/
uchar press_key(void)
  {
     uchar j,i;

         j=~PINA;
         i=j&0xff;

          return i;
  }

/*********************************************/
//函数名称:timer2_init(void)
//函数功能:定时T2初始化配置函数  1ms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2 = 0xF6;   //定时为1ms 定时器初值,定时器加一计数
TCCR2 = 0x07;   //普通模式,OC0不输出,1024分频
TIFR  = 0x40;   //清中断标志位
TIMSK = 0x40;   //溢出中断使能

}

/*********************************************/
//函数名称:SIGNAL(SIG_OVERFLOW2)  3.5T要做的事。
//函数功能:T2溢出中断服务程序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SIGNAL(SIG_OVERFLOW2)
{

        TCNT2=0xF6;     //定时器赋初值,非自动重装模式

        if(ms2<15)
        {
            ms2++;      //微秒
        }
        else
        {
            TCCR2  = 0x00;               //停止定时器
    //        RX1_arm_len=RX1_Len;         //命令长度
                RX1_Len=0;
            RX1_Cmd_ok=1;                 //一个消息接收完成!等待处理
        }
}
/***********************************/
//函数名称:SIGNAL(SIG_USART1_RECV)
//函数功能:串口接受中断处理函数,接收串口数据。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接收的串口数据
//返 回 值:无
/***********************************/

SIGNAL(SIG_USART_RECV)
{

           TCCR2=0x00;         //停止计数

            if(ms2>15)
            {
           RX1_len=0;

           ms2=0;

         }

                RX1_data[RX1_Len]=UDR;     //接收数据1

                 RX1_Len++;

                   // RX1_len&=0xFF;          //最大接收的字节32个

                 ms2=0;

        TCCR2=0x00;   //停止定时器
        TCNT2=0xF6;   //定时为1ms 定时器初值,定时器加一计数
                TIMSK=0x40;   //溢出中断使能
                TCCR2=0x07;   //普通模式,OC0不输出,1024分频

}
/***********************************/
//函数名称:usart1_TX
//函数功能:串数据发送查询方式发送*
//输入参数:tx_data
//输出参数:串口数据
//返 回 值:无
/***********************************/

void usart1_TX(uchar tx_data)
{

  while(!(UCSRA &(1<<UDRE)));
  UDR = tx_data;

}
//*********************************************/
//函数名称:串口ViewTem_cmd 发送数据   取采集的开关变量
//函数功能:
//返 回 值:无
/*********************************************/
void ViewTem_cmd(void)
{
        uint crc,i,j;

    uchar fs[100];
    ddada[0]=press_key();

        CON1(0);
        fs[0]=temper[0];                          //从机地址
        fs[1]=temper[1];                          //命令号
        fs[2]=temper[2];                         //数据字节数

    for(i=0;i<temper[2];i++)

         {
           fs[3+i] =ddada[i];

         }

        crc=CRC16(&fs[0],3+temper[2]);

        fs[3+temper[2]]=crc>>8;
        fs[4+temper[2]]=crc&0xff;

        wdt_reset();//喂狗

        for(j=0;j<5+temper[2];j++)

        usart1_TX(fs[j]);

        while(!(UCSRA & (1<<UDRE)));

        _delay_ms(2);

    CON1(1);

}
/***********************************/
//函数名称:deal_RX1data
//函数功能:串口1数据中断处理函数,处理接收的串口1数据。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接收的串口数据
//返 回 值:正确与否的标志
/***********************************/

void deal_RX1data(void)

{
    uchar  j;
        uint   crc;       //本地计算CRC
        uint   js_crc;    //接收到的CRC
        uint   n;

        if(RX1_Cmd_ok==1)
        {
              for(j=0;j<8;j++)
                    {

                           RX1_arm_data[j]=RX1_data[j];  //转存串口接收的数据,等待处理!

                        }
                  dz= RX1_arm_data[0];       //取数据来源地址
                  ml= RX1_arm_data[1];       //取命令码
                H_dz= RX1_arm_data[2];       //地址高位
                L_dz= RX1_arm_data[3];       //地址低位
                H_nu= RX1_arm_data[4];       //数据高位
        L_nu= RX1_arm_data[5];       //数据低位
                  nu=((H_nu<<8)|L_nu);       //总数据
                  if(dz==bomakaiguan())
                 {
                             if(ml==0x02)   //命令

                                  {
                                         wdt_reset();//喂狗

                                        crc=CRC16(&RX1_arm_data[0],6);      //计算接收命令CRC
                                        js_crc= RX1_arm_data[6];                //接收到的CRC
                                        js_crc=((js_crc<<8)| RX1_arm_data[7]);

                                         wdt_reset();//喂狗

                                       if(crc==js_crc)

                                         {
                                                     _delay_ms(100);

                                                   temper[0]=RX1_arm_data[0];

                                                         temper[1]=RX1_arm_data[1];

                                                                 n=nu/8;

                         if(n*8<nu)

                                                               n=n+1;

                                                          temper[2]=n;

                                                          ddada[0]=press_key();

                                                          _delay_ms(100);

                                           ViewTem_cmd();

                                                  }

                }

        }

          RX1_Cmd_ok=0;

          }

}

/*********************************************/
//函数名称:初始化子程序
//函数功能:包含所有的初始化程序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禁止所有中断

        port_init();

        usart1_init();

        timer2_init();

        sei();//开全局中断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包含所有的初始化程序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

int main(void)
{

     init_devices();

     _delay_ms(300);

        while(1)

   {
            wdt_reset();//喂狗

            _delay_ms(300);

        deal_RX1data() ;//接收命令

   }

}

网友:
怎么会通讯不上呢,具体原因是什么,你可能程序还没搞懂,先学吧!

网友A(2017-02-10):
好了没?前辈。能分享一下通信成功的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了没?前辈。能分享一下通信成功的源码吗?

时间太长了,这个代码应该能通信上, 源码都不知道拿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太长了,这个代码应该能通信上, 源码都不知道拿去了!

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