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FT IP核的权限问题

楼主(2013-03-25):
最近在做FFT IP核的调用仿真,用的Altera的Cyclone系列,Quartus作全编译的时候提示IPCore 有Time-limited。初学者,网上搜了很多方法都没能解决,望各位大神能给点指点

网友:
授权文件的问题!

网友A:
我帖子里面有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帖子里面有license

就是在百度上搜到的你的帖子才注册的这个论坛,你的license是quartusII的还是IP核的?IP核的license怎么添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百度上搜到的你的帖子才注册的这个论坛,你的license是quartusII的还是IP核的?IP核的license怎么 ...

将我的网卡号改为你的网卡号,quartus+dspbuilder+IP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我的网卡号改为你的网卡号,quartus+dspbuilder+IP核

按照你说的做了,可是全编译结果怎么还是提示这样的错误呢?这个错误是因为IP核的权限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我的网卡号改为你的网卡号,quartus+dspbuilder+IP核

把仿真方式从modelsim改成none 全编译通过!可是在用model死命仿真,eda gatelevel 仿真的时候不能生成netlist了,出现同样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B:
有点点高级的IP核都要破解的,不然只能JTAG运行,不能下载到配置芯片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点高级的IP核都要破解的,不然只能JTAG运行,不能下载到配置芯片里去。 ...

modelsim仿真也不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delsim仿真也不可以么

有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限制的

那这样就不能仿真了?

网友A:
要把所有的网卡号都要修改,用记事本里面的查找,替换功能,我在Q9.0下编译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所有的网卡号都要修改,用记事本里面的查找,替换功能,我在Q9.0下编译通过了 ...

是的,编译能通过,可是在用modelsim仿真时还是会提示time-limited

网友C:
你是就自己做着玩啊还是要开发产品的?自己做着玩就完全没必要管那个IP核权限,除了只能用JTAG调试不能用AS模式烧程序之外对你没有任何影响。要是做产品开发就必须不能用破解了啊,直接跟老板要钱去买。总之我觉得破解IP核是完全没必要的。。。PS:如果是做的项目是没法报销的但是还想要IP核权限建议上opencore找开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就自己做着玩啊还是要开发产品的?自己做着玩就完全没必要管那个IP核权限,除了只能用JTAG调试不能用AS ...

就是做着玩的,以前用DSP做FFT,想试试FPGA,可是这个没法用modelsim仿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编译能通过,可是在用modelsim仿真时还是会提示time-limited

不是吧,modesim里面的top bench的$stop修改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modesim里面的top bench的$stop修改一下就行

top bench?

网友(2014-09-05):
引用 网友A:
我帖子里面有license

感谢 楼主 破解IP核 很给力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