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12NE64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13-03-25):
程序如下:#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define LEDCPU PTH
#define LEDCPU_dir DDRH

unsigned char AD_in1,AD_in0;

/*************************************************************/
/*                      初始化AD模块                         */
/*************************************************************/
void INIT_AD(void)
{
ATDDIEN =0X00;
ATDCTL2 = 0x40;
ATDCTL3 = 0x10;
ATDCTL4 = 0XE5;
ATDCTL5 = 0xB1;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LEDCPU_dir = 0xFF;
  INIT_AD();

  LEDCPU = 0;
  //ATDCTL5 = 0xB1;

  for(;;)
  { ATDCTL5 = 0xB1;
    while(!ATDSTAT0_SCF);
    AD_in0=ATDDR0L;
    AD_in1=ATDDR1L;
    if(AD_in1 >AD_in0)
      LEDCPU = 0;
    else
      LEDCPU = ~LEDCPU;
  }
}
请告诉看看那里有问题。程序运行总是停在while(!ATDSTAT0_SCF);这一句就不动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中断没开。。。这个好像没有用中断来着。。。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AD转换通道AN1的值怎么跑到ATDDR0里面去了

楼主:
第二个问题是ATDCTL5 没设置好!也找到原因了

网友A:
是 摩托  的mcu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摩托  的mcu么?

MC9S12NE64。。。飞思卡尔的,也就是摩托罗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