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文乱码,新的完美解决方法!字体不再难看!】

楼主(2013-03-25):
我嘞个去!被字符编码整晕了,unicode,ANSI,UTF-8,GB2312。。。

新版mdk(4.6,4.7)支持直接显示中文了,但光标老是半个半个的跳,超级不爽!

按以前的解决方法,edit-->configration-->editer里面的Encoding修改为Chinese GB2132。

但是!!!本来很好看的默认字体,修改GB2132以后,咋看咋觉得丑的不行~~~那个叫郁闷啊!

后来,发现不要修改成GB2132了,修改成Encode in UTF-8 without signature。。。嘿嘿!完美解决字体丑陋跟中文半个光标的问题!

然后!!!又发现问题了!TMD以前写的代码在mdk打开后竟然乱码?!我嘞个去呀!

想呀想,一点点的手动修改,多tmd恶心啊!

so!用notepad++打开乱码的.c  .h文件,格式-->转换为UTF-8编码格式!ctrl+s保存!

再在mdk中打开,漂亮的字体!完美的中文!

binggo!搞定!!!

PS:新发现!使用notepad++修改为UTF-8编码格式以后,mdk中编码格式不用修改,都不会出现光标跳半个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要顶啊

网友A:
很久没有用keil看代码了,只用来编译+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有用keil看代码了,只用来编译+下载

那您都用什么看代码啊

网友:
用TKS、 VS写

网友:
这个以前的中文不行,比原来还乱。但新输入的全部正常。

网友:
KEIL 为什么一直不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3-12-26):
edit-->configration-->editer里面的Encoding修改为Chinese GB2132。
然后,在Color & Font 中把 Font:的字体改成 Fixedsys 大小 12 就可以了
和其它文件粘贴,复制都没有问题

网友:
深受keil这个问题毒害的飘过

网友:
嘿嘿 的确这个方法比 GB2132号哦

网友:
keil 的IDE实在是不给力

网友(2014-03-07):
如果你代码里面有中文字符串的话,编译的时候会有警告,假如你想用串口打印中文字符串的话,打印出来的乱码,这一点很讨厌;
要是不输出中文字符可以用这个编码

网友(2014-08-27):
这个要顶,MDK应该是故意这样的,恶心下DAO版的人。

网友:
支持啊............这个好.............

网友:
用的4.72a,如果需要用串口的话,就要同时把NOTEPAD++和MDK按GB2312编码,不然串口中文显示乱码

网友:
这个非常好啊。

网友:
果然改了之后,确实不会出现乱码了,但是原先的工程就悲催了,还得一个个的来转换,麻烦啊

网友:
这个和source insight乱码一样。
都是编码格式的问题
source insigh不支持中文编码

网友:
看来以后就用UTF8

网友:
嗯。非常好。之前一直跳半个光标,很烦

网友(2014-11-07):
我调不回来了!

网友:
经过验证,确实好用,谢了!

网友(2014-12-08):
一会试试
网上下的NOTEPAD++里面怎么都有百度杀毒软件呀

网友:
这个收藏了,以防止以后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2015-08-13):
这个绝对要顶啊!!!!

网友:
这个要顶,很不错的方法,终于不用那么痛苦了

网友(2016-08-16):
好方法,我试了试效果不错。

网友(2019-06-22):
方便实用哈,这个方法好。

网友:
thanks for the useful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