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3A

楼主(2013-03-25):
想用这个单片机写个程序那位老师肯帮忙

刚刚接触单片机,想用这个做个800HZ的信号产生电路

原理是 5秒间隔 发射一秒800hz信号   循环

网友A:
#include <iotiny13.h>
#include <intrinsics.h>

int s6;

//9.6MHz
#pragma vector = TIM0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OverFlow_Interrupt(void)
{
    TCNT0   = 0xA1;
    s6++;
    if(++s6<3200){
       PORTB ^=  (1<<2);
    }
    else if(s6<19200){
        PORTB &=  ~(1<<2);
    }
    else
        s6 = 0;
}

int main( void )
{
    TCNT0   = 0xA1;
    TCCR0B  = 0x03;

    MCUCR   = 0x00;
    TIMSK0  = 0x02;
    GIMSK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FF;

    s6      = 0x00;
    asm("SEI");
    while(1) { ;}
}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老师。我刚刚开始学习单片机

我做的东西是一个 433兆赫的调频 信标 用于玩侧向

这个单片机输出的800hz信号调谐到发射模块上

网友:
老师不敢当,不知你的800Hz要求是否非常准确,上面的代码仿真观察约在793HZ左右,内部RC振荡器精度也不是太好,估计实际输出误差还会偏大一些

楼主:
没关系 没必要准确 指示个单音的信号 在听觉范围就可以

楼主:
再问一下老师  AVR  用什么软件编译啊

网友:
你直接找我被。433m测向的鼻祖。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clude

学习中,感谢

网友:
www.hocool.com/radio 上面有代码。

楼主:
好的 我火腿那边找您

网友:
2楼的代码编译环境为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 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