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卡的ISO14443A通讯协议

楼主(2013-03-25):
我用这个函数向卡发送cos命令,怎么不能发送出去呢,是不是我的函数参数传的不对?
函数原型是:
/////////////////////////////////////////////////////////////////////
//向ISO14443-4卡发送COS命令
//input:CID_NAD  = 是否包含CID或NAD
//      timeout  = FWI
//      pLen     = 命令长度
//      pCommand = COS命令
//ouput:pLen     = 返回数据长度
//      pCommand = 返回数据
/////////////////////////////////////////////////////////////////////
char MifareProCom(unsigned char CID_NAD,unsigned char timeout,unsigned char *pLen,unsigned char *pCommand)

我定义了一个数组:aa[5]={0x00,0x84,0x00,0x00,0x08};//这个是取随机数的cos命令

为什么我直接用数组名作为函数参数不行呢,卡放在读卡器上没反应呢??求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
ATS操作成功后才能进入ISO14443-4协议层

网友:
楼上说得对。看看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