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坊型小企业加工中心/雕刻机求助!

楼主(2013-03-25):
如题,小弟我搞了个小工厂,主要从事医疗和实验室仪器设备。
出于打样和小批量加工的需要,我们想自己添置一台加工中心,想请教各位大神:

1)论坛内的雕刻机是否能加工塑料,铝合金,铜件等。可以达到何种尺寸范围和精度,与一般人们说的CNC有什么区别?
2)如何购买,价格如何?
3)工业常用的CNC有没有小型的推荐?大致价位如何,后期保养维护麻烦吗?我们都是外行,是否搞得定?
4)完全不懂加工中心的人,该如何开始?

网友A:
外协加工
一个加工中心类型的专业工具如果不能保证每天12小时在工作的话, 当前情况下还不如外协加工.

专业的加工中心,价格至少从十万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协加工
一个加工中心类型的专业工具如果不能保证每天12小时在工作的话, 当前情况下还不如外协加工.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我们这个行业有特殊性,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特殊性:
1)我们的产量不大,通常几套/几十件就算是批量了
2)效率和速度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
3)外协交涉不是我们的强项,往往是我们愿意出几倍到几百倍的钱,别人也不爱搭理我们,当然和1)也有关系
4)我觉得阿莫雕刻机貌似就能帮我们解决不少问题,但希望更进一步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我们这个行业有特殊性,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特殊性:
1)我们的产量不大,通常几套/几 ...

小型雕刻机可以用来给塑料、铝、铜等做小加工用,但一般都是属于精雕细琢类的,而且对操作人员的技术有一定要求,如果你不是玩家或老手,光熟练操作就是个麻烦事,我觉得你应该先提出你的进一步具体要求,最好拿个类似的产品出来看看,否则没法给你出主意。

网友:
别指望几千元东西了,如果自己做,一个熟手月薪5k,机器5万雕刻机起步,耗材一般月2k以上。

网友:
目前 坛内的雕刻机是不行滴……

1.加工铜铝之类的,对刚度还是又要求的;
2.直线轴承的是低档货了;
3.主轴得是800W起步的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我们这个行业有特殊性,也许是我们自己的特殊性:
1)我们的产量不大,通常几套/几 ...

阿莫的雕刻机只能加工一些软的材料,而且尺寸不会太大,如果你加工小零件可以,如果是大一些的零件或者外壳的话,还是弄一个CNC吧,虽然比较浪费,但是医疗仪器本身就是暴力行业,这点费用还是承担得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莫的雕刻机只能加工一些软的材料,而且尺寸不会太大,如果你加工小零件可以,如果是大一些的零件或者外 ...

我们大多数零件尺寸都很小,类似30mmX50mmX80mm,材料以铝合金,少量铜件(很小体积),尼龙,特氟龙塑料之类为主。如果是外观件,精度要求不高,误差控制在0.1-0.3mm以内,都可以了。是否像阿莫雕刻机就能胜任呢?特别是,我们的产品大多数都处于研发或即将开始研发阶段,希望电脑里(solidworks)画出来,马上就能看到实物。

当然有一些对机械性能有要求的,需要CNC,我们也有想法上一台小型的(我们的零件都很小,主要是研发需要,产能也不需要很高,真正定型批量,可以找外加工)。但两眼一摸黑,完全不懂,价格,选型,求点拨。

网友C:
不差钱的话还是小型加工中心,不过还是觉得外协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的话还是小型加工中心,不过还是觉得外协要好点。

价格?选型?给个大致方向的建议?

网友D:
真的都是小东西或者考虑3D打印机吧……
毕竟雕刻机的轴数决定了加工表面的复杂性。主轴电机的瓦数决定了材料的可用性
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可以考虑小型的加工中心。

网友:
LZ 是哪儿的?给你介绍一个做加工的, 国有单位,国产加工中心几十台,DMG、发那科CNC十几台,快速成型也有,95%闲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选型?给个大致方向的建议?

都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类型的零件,根本就没法选型啊,最好是请一个专门做机械的,这样不管是对零件的设计还是加工都有帮助。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3851-1-1.html,加工中心,凯恩帝K1000M数控系统.要的话尽快。可能只要几万块。新的至少十几万

网友:
做汽车配件的,做你这些绰绰有余

网友:
楼主,我知道你们需求的是手板模型样品吧!
要不你把东西给我做,我是专业做手板模型加工的,价格好说。
说句不好听的话,CNC不是所有人都能玩的转的,CNC要有专业的编程人员(使用专业编程软件),而不是像雕刻机做个浮雕,开个孔什么之类的。
邮件:haitaoyijiuming@163.com
到优酷网搜索我在论坛的ID名,可以找到我的视频,感兴趣看看,然后再做决定。

网友:
加工中心唉,想知道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都是小东西或者考虑3D打印机吧……
毕竟雕刻机的轴数决定了加工表面的复杂性。主轴电机的瓦数决定了材 ...

3d打印也准备考虑,但那个好像都是做塑料树脂一类的零件,而且表面有锯齿样纹理的,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也准备考虑,但那个好像都是做塑料树脂一类的零件,而且表面有锯齿样纹理的,是不是? ...

3D打印金属也可以,不过成本比塑料高得多。关键是加工中心需要良好的道路设计,这个得专门养个人来搞,要不然做设计的人大半时间要考虑如何加工了。便宜的雕刻机一般也就是搞个浮雕,开个孔,指望做出来高质量的金属或者塑料零件,非常难。
当然3D打印机也不是想象中的搞出来word文档按打印就能出来那么简单,但是使用相对简单一些,自然打印机相对便宜,制造成本高。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等有具体要做的东西时和你联系,听你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做的。

哥们你这样一套东西,做几套或几十套要什么价格?另外觉得你应该用个差不多的相机拍下细节,要不谁知道是粗制滥造还是精雕细琢啊

网友:
楼上的没做过手板吧,还几套几十套呢,做一套就让你钱包流血。

网友:
雕刻机做的手机壳吗?

网友:
手板???
看着像 NOKIA 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