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5438A的问题

楼主(2013-03-25):
最近在搞MSP4305438A的ADC采集,用外部参考电压一切OK,就是转到内部参考试,每次转换都溢出,我查阅很多资料,问了很多人都解决不了,最后我没注意动了动程序,转换结果突然正确了!我发现了:如果 ADC12CTL0 |= ADC12ENC;   放在 ADC12MCTL0 = ADC12SREF_1;这句的后面就溢出,但是如果先置位ADC12ENC后打开ADC12SREF_1所有的转换都正确了!我查了查用户指南Modifiable only when  ADC12ENC=0    只有在ADC12ENC为0的时候,设置ADC12SREF寄存器才可以,但是我的程序先设置ENC为1然后设置ADC12SREF才能使得转换结果正确!!!!!!!这到底是为什么???正的很纳闷??

网友(2014-03-22):
LZ有什么发现了吗?我用AVCC作参考行。用VREF内部的参考,采集AVCC也是不行的。

网友:
LZ ,你先置位ADC12ENC那么,你后面的设置无效,结果就是还是按照外部参考电压设置的。这个问题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