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调试SI4432的一些小经验

楼主(2013-03-25):
    最近想做无线遥控,选用SI4432这个模块,因为这个芯片需要配置的寄存器比较多,调试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在网上搜索了很久没找到几篇好的文章。曾多方求助,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将该模块调试成功。在此随笔写些调试的主要步骤希望给其他开始学SI4432的人一些帮助。另外,本人菜鸟一枚,写这篇文章目的在于避免其他新手像我一样无助,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共同进步!欢迎转载。
    好了,开始。
    一、无线模块选型。
    根据无线通讯的频段,平常用的无线模块主要有315MHZ,433MHZ,2.4GHZ。2.4G最近貌似比较火,像24L01,好多开发板上都配这一款芯片。433MHZ频段的模块常用的有NRF905、CC1101、SI4432。在315MHZ频段好像做普通的遥控器比较多,像超外差模块。
   本人想做无线通信,选择在2.4GHZ和433MHZ之间。说下区别,2.4G无线通信频率高、波长短、传输速率高、绕射能力差、通信距离短。网上卖的模块不加功率放大也就是一百米以内。433MHZ无线通信频率低、波长较长、传输速率低、绕射能力强、通信距离远。价格和2.4GHZ模块相当,但是距离一般在几百米甚至更远,据说加上功率放大可达一两千米。本人想用来遥控智能车,通信数据量不大,但是想让距离远一点。所以选择433MHZ模块,具体型号是SI4432。
   二、初次接触SI4432
    该芯片价格低、传输距离远,网上用的人挺多的。曾经找过一些资料发现很多商业上的无线通信也是用这一款。于是在网上买了一对,加运费一共四十多。没有广告嫌疑,感兴趣自己搜。买回来之后开始看相关的手册和例程。我嘞个去,需要配置的寄存器真多,而且通讯速率、频段、前导码、同步字等等都是自己定义的,大家写的都不一样。加上没有专业的知识,更是加大难度。 卖家配的资料室51的版本,说实话程序写的有点乱,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程序是配套他们的开发板的,有很多都看不懂。而对于我们初学者而言,最需要的却是最简单的:简单收发就行。我使用的控制器型号:STM32F103RB。分析了很久慢慢移植到STM32里面,失败。多次修改,失败。在网上搜索,网上虽然用的人多,但是资料甚少。而且一般都是51单片机驱动的,而且是虚拟SPI!然后是几天的调试,不多说。
    经过几天的调试,终于成功,下面说下使用这款芯片的要点。
   三、SPI
    我用的控制芯片是STM32F103RB。SPI可以软件模拟,也可以用硬件的。再次,建议大家用硬件的SPI,稳定,减少CPU负担。
    配置硬件SPI要点:
        1、速率不要太高,SI4432手册上说不要大于10MHZ。
        2、MOSI、MOSO、SCK三个引脚配置为复用功能推挽输出
        3、SPI的时钟极性配置为: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 低电平
        4、SPI的时钟的第2个跳变沿数据被采样。(SPI_CPHA)
        5、片选信号软件控制,自己定义一个IO空控制片选吧,方便。
   四、硬件连接
    STM32和SI4432硬件连接,具体看模块吧。我简单说几个比较重要的
        1、SI4432的SDN引脚,为高时:芯片停止工作。为低时:芯片允许工作。我买的模块里,这个引脚是被引出来的,别费劲了,直接接地,不要用IO口控制高低。高手略过。
        2、模块的引脚有些是2.54mm间距,有些是1.27mm。想DIY的朋友注意了,我当时就忘了结果买了个1.27mm的后来转接,麻烦了。
        3、尽量不要用杜邦线。我开始一直用杜邦线连起来,但是经常在发送和接收的时候出错,初始化正常。后来用洞洞板连起来,正常。
      4、SI4432是3.3V供电,电源线和地线尽量和STM32的3.3V和地线连在一起。不然的话容易出错,水平有限,不解释,等高人。
     五、软件调试
     1、SPI配置好以后,向SI4432写数据注意地址最高位置1。 如:SPI1_ReadWriteByte(addr|0x80)
    2、 配置好以后,向0X00、0X01、0X02地址读取,应该有返回值,具体看手册,如果和手册上的差不多就证明SPI通讯成功了。
     3、  前导码个数。SI4432_WriteReg(0x34, 0X0A);  0x34是向SI4432写入前导码的地址,0X0A是个数,但是表示其一半,也就是5个字节。
    4、刚开始,不要配置帧头。直接禁止    SI4432_WriteReg(0x32, 0x00 );// 禁止帧头
    5、SI4432有3个GPIO,一般自己是不用的,但是依然要配置,因为这个和模块相关。具体问卖家。
    6、SI4432主要三个状态:接收状态、发送状态、挂起状态。发送和接收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但是转换之前需要先进入挂起状态然后至少15ms之后再进入发送或者接收状态。程序while(1)之前最好开始就配置为挂起状态:SI4432_WriteReg(0x07, 0x01);
   六、一定要多看官方的程序设计指南和芯片的手册,我会放到附件里。
    以上算是对SI4432的初步认识和注意事项。但是这些细节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像这样的无线模块最主要是先实现通讯,高级的功能慢慢调。
   具体程序不再分析,我会放在附件里。STM32F103RB,库函数。测试多次,但是需要根据自己的模块进行调整。
   快毕业了,事多,时间有限,具体看程序,多调试,多看手册。
   欢迎多提意见,欢迎转载。
                                                                                                    玻璃之城   20130325

网友:
顶一个,顺便沙发

网友A:
1、SPI配置好以后,向SI4432读写数据注意地址最高位置1。 如:SPI1_ReadWriteByte(addr&0x7f)

你这是置0吧,置1是|0x80

网友B:
1、SI4432输出有20dBm,所以要加天线开关控制,这个收发切换芯片的GPIO0/1/2其中的两脚都可以配置成自动切换,但是模块厂家所选用的引脚不同,一般只要把这两个引脚搞清楚,在加上寄存器配置(0x00~0x7F)按需配置,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2、个人建议还是不要把SDN直接接地,毕竟发现异常后还可以将SDN拉高在置低来实现硬件复位。
3、其实把中断寄存器配置和收发有关的寄存器配置搞清楚就可以玩转了,当然要实现高级功能还需对其他寄存器有所了解。
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另不同厂家提供的代码不管他怎么定义都是00~7F寄存器,只要把地址搞清楚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PI配置好以后,向SI4432读写数据注意地址最高位置1。 如:SPI1_ReadWriteByte(addr&0x7f)

你这是置0吧 ...

是的,复制错了,多谢!已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I4432输出有20dBm,所以要加天线开关控制,这个收发切换芯片的GPIO0/1/2其中的两脚都可以配置成自动切换 ...

谢谢指点!

网友:
不错,刚看楼主请教SI4432 问题,但是没有回复正确答案。。 楼主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来了,并且又发了这个帖子,楼主是个有心人。 谢谢分享。。

网友:
虽然没时间玩。不过帮顶

网友:
顶一下,非常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楼主你好,你的无线模块哪里买到的,我也想买,方便留个地址

网友D:
姥爷,我从百度、等好几个网站追你追到这,累啊。。。。
   关于SI4432的问题求教,看到信息请回,谢谢!

网友:
我就这SI4432百度好几天了,就玻璃之城姥爷讲得最通俗易懂,可就是没有下文了,我就一路找他,追呀追呀终于在这逮着他了,饿地个累呀。。。。

网友:
楼主:
       我知道配置FIFO就能让SI4432自动发送数据,可接收是如何的呢?还是它在挂起、待机、预备模式,只要有符合条件的数据包来时就自动转为接收状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的无线模块哪里买到的,我也想买,方便留个地址

避免广告嫌疑,自己百度 SI4432模块  按销量排,在前三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姥爷,我从百度、等好几个网站追你追到这,累啊。。。。
   关于SI4432的问题求教,看到信息请回,谢谢! ...

这个问题我也在考虑,官方手册和一般的资料都是先挂起,然后进入接收模式,然后读取FIFO,我还没有做实验,不过,我觉得发送完之后直接进入接收,直接读取接收中断应该可以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D:
现在已经弄好接收与发射,在没开CRC校验时能收到数据了,可是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开了CRC有效数据包的中断就没了,说明我在发射包没配置好,继续实验中。。。
   另外在FIFO模式下,发射完是返回在准备模式下的,接收需要指令一下。

         这等于变相的我自己回答了我自己昨天提出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
顶一顶。 收藏了,回头看。

网友:
楼主,十分感谢你了!

网友:
楼主很强大 最近也在做这个 借鉴了

网友E(2013-06-02):
楼主,你确定是SPI是在第二个跳变延采样么?为啥我看图上貌似是在第一个上升沿被采样的,小弟不懂啊,还请楼主赐教。目前SPI还没有通,读取Si4432的00,01,01寄存器,返回值全是00。在线等!

网友:
mark   会用到4432

网友F:
你买的模块一对多少钱

si4432相对于2401有何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确定是SPI是在第二个跳变延采样么?为啥我看图上貌似是在第一个上升沿被采样的,小弟不懂啊,还请 ...

你看下我上传的程序,我用过好久了,程序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我也有点疑惑....呵呵,不是非常确定,但是我把几种情况都试了试,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的,等高人回答,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买的模块一对多少钱

我买的15一个,有点不知道,没有具体对比,貌似SI4432穿墙能力比24L01好点,自己觉得而已,没测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看下我上传的程序,我用过好久了,程序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我也有点疑惑....呵呵,不是非常确定,但是 ...

楼主我想问下您当时的无线板子是啥情况,1、两根天线分集接收的;2、一根天线带RF开关的;3、一根天线,不带RF开关的,这3种情况的哪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问下您当时的无线板子是啥情况,1、两根天线分集接收的;2、一根天线带RF开关的;3、一根天线, ...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懂,直接买的一对模块直接用,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懂,直接买的一对模块直接用,呵呵

楼主谦虚了, 俺还在奋斗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买的15一个,有点不知道,没有具体对比,貌似SI4432穿墙能力比24L01好点,自己觉得而已,没测过 ...

这个模块能穿几堵墙     室外的最大通信距离是多少  有没有测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懂,直接买的一对模块直接用,呵呵

楼主,我想更深入的了解一下您当时用的模块,能发个图片或者链接给我么,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已经弄好接收与发射,在没开CRC校验时能收到数据了,可是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开了CRC有效数据包的中断 ...

这位仁兄,不知道你最后调出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模块能穿几堵墙     室外的最大通信距离是多少  有没有测过

没有,当时用来遥控智能车,后来没来得及测试小车坏了。淘宝搜索穿墙王 模块  搜出来的就是SI44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更深入的了解一下您当时用的模块,能发个图片或者链接给我么,感激不尽。  ...

如图,X宝的

网友:
不错!以后有时间了看

网友(2013-07-16):
手里有一对,正好可以调试试试

网友:
学习成果不小,记号备用。

网友:
MARK,这个穿墙王早有耳闻

网友(2013-08-30):
用杜邦线调试的,但是一直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接收端
ItStatus1 = SI4432_ReadReg(0x03);
ItStatus2 = SI4432_ReadReg(0x04);
读出来的值一直是0xff
求教...

网友:
mark 用到再来找找

网友:
原来是线接错了
现在程序停在主循环的while ( SI4432_NIRQ == 1);
一直没发送出去.

网友:
解决了....话说楼主给的程序中spi初始化貌似有误
虽然一开始可以读出s4432中寄存器的值,不过一直不能工作.修改成以下配置后能正常工作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 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1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网友:
楼主好人。头一回使用这款芯片,下载来学习

网友G:
楼主您好,我正在学习用STM32F103VET6 (512K FLASH)与Si4463模块连接做无线收发,结果使用卖家给的例子(针对STM8的,我改了SPI接口函数实现了基本的读设备号:0x44,0x63)配置寄存器(手册上说是property 也就是属性)后没法做收发。。。。不知道是收有问题还是发有问题,所以我退回来检查FIFO 包发完成中断,发现发送包后没有产生发完成中断,然后我再往前退,检查寄存器属性,发现刷完了一个配置流程后(例子里的指令做在一个数组里,一个循环不停地读里头的指令发给Si4463),读GET_INT_STATUS返回里头出现了CMD_ERROR位为1,也就是说前头的一堆指令里有地方错了,然后我检查GET_INT_STATUS里又发现返回值里对应发送包、接受包2个中断开关标志没有置1,就是说无效。。。。就是说之前配置完全没有刷到属性,后头我用SET_PROPERTY和GET_PROPERTY设置了刚才提到的属性并确认写上去了后,回头用GET_INT_STATUS返回还是错的。。。。。请问GET_INT_STATUS返回的中断开关是即时体现的么,还是我少设置了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我正在学习用STM32F103VET6 (512K FLASH)与Si4463模块连接做无线收发,结果使用卖家给的例子(针 ...

不好意思我几个月没碰这个东西了,你说的这些不是很明白。可以对比我的程序,差别不会很大,就是那几个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几个月没碰这个东西了,你说的这些不是很明白。可以对比我的程序,差别不会很大,就是那几个寄 ...

看了以后感觉差别不小。。。。4463使用了叫做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直译就是应用编程接口)的方式编制了指令,指令带有一些参数,而原本的寄存器被特化成了Property(属性)这个称呼。。。。我也没有细看Si4432的配置介绍,4463做的,估计是把4432的寄存器用特定的指令(写动作叫SET_PROPERTY,读动作叫GET_PROPERTY)设置寄存器,另外的一些功能指令比如读中断寄存器状态什么的用专门的指令,貌似调用比原本的4432复杂了,用了好多函数。。。。现在正在摸索中。。。

楼主:
我的文章里关于SPI的配置描述的时候好像有些问题!!!程序是没错的。
请大家参考我的程序和网友的回复。原帖编辑不了。

网友:
怎么我用你的代码调不通啊?我的只有一个天线的,就不要设置GPIO了吧?求指点啊。

网友(2013-10-17):
xielala  lal sj ajdw a

网友:
谢谢分享!!!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楼主,好人一个,收下。

网友(2013-11-24):
顶一个,值得收藏

网友:
最近正要做,先收藏了

网友:
有个问题,我用楼主的程序试验出来了,但有个问题SI4432_RxBUFF[0]至SI4432_RxBUFF[7]收到的数据,每个字节的第0位接收错误,发送的是1,接收的是0或者。

网友:
画板子时我也犯了个错误,SPI的收发脚搞反了。

网友(2014-01-02):
不错,就喜欢经验之谈的文章,实用

网友:
mark备用,正要做无线的东西

网友(2014-02-06):
楼主有没有51的例程?让小弟学习一下,手里有两个模块,就是不会玩。

网友(2014-03-21):
准备学,先看看楼主的经验,谢过

网友:
不知道4432与4431能否通信,先看着这个再说了~

网友:
支持原创。有些经验远比例程要有价值。

网友:
谢谢分享!!!500年了终于等到了

网友:
谢谢楼分享,正在搞一个SI4432与STM32F103的项目,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只花30元。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多个模块能组网吗?一主多从方式,

网友(2014-04-21):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确定是SPI是在第二个跳变延采样么?为啥我看图上貌似是在第一个上升沿被采样的,小弟不懂啊,还请 ...

我也是返回值一直是0,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都是大神啊。膜拜。。。。。

网友:
项目正需要,多谢分享

网友:
研究中 感觉很不错

网友(2014-08-03):
不错,写的很详细,最近都在了解这些

网友:
代码写的非常工整,看起来就舒服,这个Si4432我当时也玩了,用的是MSP430,可是测试下我的距离不到30m有点心碎,就没有继续玩下去了,等有时间拿过来借助您的资料再重新设计,如果成功我会来报到的,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 最近我也在找一款远距离无线模块,不知道这款模块穿墙能力如何?

网友:
来学习一下,最近要搞这个

网友(2014-10-05):
先谢谢,正在学STM8,也来玩玩。

网友:
强人,正准备使用,MARK备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以前没有和STM32搭配使用过,不过目前的设计这是个趋势。楼里各位如果有射频硬件(或者PCB)的问题可以咨询我,用SILABS的的芯片时间比较长。SI4432,4438,4463,这几个芯片都有很强的发射功率(20dbm)和接收灵敏度(-120dbm左右),实际用仪器测试确实能达到这两个指标,不得不佩服SILABS的射频设计能力。所以只要硬件设计没问题。空旷距离超1KM没有压力,楼宇里面使用大概可以穿4层楼左右(@9.6Kbps)测试。

网友(2014-11-14):
分享是一种美德,谢谢,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过4463

网友:
谢谢,不知道对si1060有没有有研究的

网友:
必须马克,这个马上就要开搞的。

网友(2015-03-18):
mark,晚上写点文章,正好需要到楼主的一些整理。

网友(2016-05-30):
MARK,433无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8-16):
SPI的时钟的第1个跳变沿数据被采样。(SPI_CPHA)

网友(2017-10-26):
微调了一下,一次通信成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