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IDE你知道多少?

楼主(2013-03-25):
          真不知道这个问题放在哪个版块,因为这个项目于FPGA有关就暂时放在这里吧!
     今天临时接到一份任务,需要查找有关PATA接口设计的问题,在网上看到很多资料,才发现硬盘接口有多种,分为IDE、SATA、SCSI、光纤通道和SAS五种,而关于IDE的说法在很多资料都是介绍其传输模式,有三种即PIO(Programmed I/O)模式,DMA(Driect Memory Access)模式,Ultra DMA(简称UDMA)模式。可是这并没涉及到其将接口的问题,找了很久才发现IDE接口分为PATA(就是并行的ATA),SATA(串行ATA),可是由于PATA的引脚接口定义需要40PIN,而SATA接口就变得很简单了,故SATA逐步成为主流,PATA的资料少之又少,好了,现在问题来啦请教大虾门:
   关于PATA的接口定义我手上有,但是关于其接口需要什么接插件以及固态硬盘的接口(PATA)的PIN脚距离一般是多少,2.54mm嘛(我手上有2.54mm的说明,想知道有么有其他PIN脚的)?

网友:
sofa 有点标题不........

网友A:
这个标题不合格。
3.5英寸硬盘,一般是台式机在使用。pin间距是2.54mm,数目2x20;
2.5英寸硬盘,一般是笔记本电脑使用。pin间距是2.0mm,数目2x22.
如果FPGA访问,要求数据量大且速度快,那么使用UDMA协议数据传送+PIO命令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题不合格。
3.5英寸硬盘,一般是台式机在使用。pin间距是2.54mm,数目2x20;
2.5英寸硬盘,一般是笔 ...

     嗯,当初的确不知道放在那里,只因与FPGA扯上关系、、、
   为什么我还看到了50PIN的接口,比44PIN多6PIN,功能就是模式选择位,
   你说的44PIN,行距与列距都是2.00mm?

网友B:
3l说的不对.2.5,3.5的管脚数目看的是接口的类型。sata,pata的接口都有标准的,查一下封装九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3l说的不对.2.5,3.5的管脚数目看的是接口的类型。sata,pata的接口都有标准的,查一下封装九知道 ...

siriux 你好 询问有关IDE的,目前我也正在设计这个PATA接口,接口的定义我是找到了,采用2.5英寸的50PIN,现在想请教一下:
   1 PATA的电路该如何跟硬盘连接,需要不需要接上拉电阻下拉电阻;
   2 不知道楼主啃不肯分享相应的设计电路图 主要针对于PATA接口
   3 因为我需要模式选择位,就是ABCD,故采用50PIN,如果你又其他的设计也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