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R6P61L芯片配置字疑问

楼主(2013-03-26):
    小海大师,现在我在学习海尔单片机汇编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芯片配置字那里怎么设置的问题,例如学PIC的在写汇编前,会写
        list        p=16f877a
        #include        p16f877a.inc
        __config _HS_OSC&_CP_OFF&_PWRTE_ON&_WDT_OFF&_LVP_OFF
   但是,在海尔的很例程中都没有配置字的讲解,请问,海尔MCU的芯片配置字该如何写入呢?盼回复!

网友A:
您好 关于芯片配置字信息设置,目前是在编程器界面配置字选项设置的。
另海尔HR50S量产编程器支持烧写项目工程保存加载功能,只要加载之前保存好的
项目工程,包括烧写代码、芯片选择及配置字设置信息一并加载上来无需用户再进行烧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关于芯片配置字信息设置,目前是在编程器界面配置字选项设置的。
另海尔HR50S量产编程器支持烧写项目 ...

谢谢您的详细解释!

网友:
用户在采用HR50S全驱编程器烧写同一烧写代码时,无需重复设置编程器信息。
只要把当前编程器烧写信息以工程形式保存,下次烧写同一烧写代码时只要载入该工程即可,具体操作如下图:
1、保存当前编程器信息为用户指定名称工程形式。

2、选择保存路径保存该工程。

3、加载已经保存的工程文件。

4、选择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