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信号发生器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最近在测一块芯片的性能

上图有datasheet给的测试方案,让我疑惑的是 信号源输出为什么要加50Ω的电阻到地?是为了阻抗匹配吗?   还是,          我需要的是100 mV的电压信号,如果加了50Ω的电阻在信号源上,那输出信号会不会衰减      求赐教!

网友A:
信号源输出是指指定挂50欧负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输出是指指定挂50欧负载输出

也就是只允许接50Ω负载吗?

网友:
你挂100K也行呀,挂50以下不合适,毕竟不是功率信号源,你挂100K,输出电平会变大,不是标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