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的用法之函数指针

楼主(2013-03-26):
  最近在忙着学习移植操作系统,但是操作系统全是由c语言编程实现的,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指针用法都有,所以将指针用法复习了一遍,现在把我的学习笔记贴出来,感兴趣的都一起学习学习吧

另:该文档属原创,转载请说明出处
1、             指向函数的指针

一个函数在编译的时候,分配一个入口地址,这个函数的入口地址就称为函数的指针。可以通过一个指针变量指向函数,然后通过该指针变量调用此函数。

#include <stdio.h>

Void mian ()

{

   Int max(int,int);

   Int (*p)(int,int);

   Int a,b,c;

   P=max;

   Scanf(“%d,%d”,&a,&b);

C=(*p)(a,b);

Printf(“max=%d”,c);

}

其中 Int (*p)(int,int);用来定义p是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 ,该函数有两个整型参数,函数值为整型。

注意*p两侧的括号不可以省略,表示p先与*结合,是指针变量,然后再与后面的()结合,表示此指针变量指向函数

如果写成 int *p(int ,int); 则由于()优先级高于*,它就成了声明一个p函数了(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指向整型变量的指针)。

赋值语句“p=max;”的作用是将函数max的入口地址赋给指针变量p。和数组名代表数组首元素地址类似 ,函数名代表该函数的入口地址。这时,p就是指向函数max的指针变量,p和max都是指向函数的开头。但是不能用*(p+1)表示函数的下一条指令。

注意:

(1)      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定义形式

数据类型 (*指针变量名)(函数参数列表);

       这里的数据类型指函数返回值的类型。

(2)      函数调用可以通过函数名,也可以通过函数指针。

(3)      Int(*p)(int,int);表示定义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P,不是固定指向某一个函数,而只是表示定义了这样一个类型的变量,它是专门存放函数的入口地址的,在一个程序中,一个指针变量可以先后指向同类型的不同函数。

(4)      给指针变量赋值时,只需给出函数名而不必给出参数
如p=max;
因为这是将函数的入口地址赋给p,而不牵涉实参和形参的结合问题,不能写成
p=max(a,b);

(5)      用函数指针变量调用参数时,只需将(*P)代替函数名即可,在(*p)之后的括号中,根据需要写上实参。如
c=(*p)(a,b)
表示“调用由p指向的函数,实参为a,b得到的函数值赋给 c”

(6)      对指针函数的指针变量,像p++,p+n,p—等运算是没有意义的。

2、             用指向函数的指针作函数的参数

原理:有一个sub函数,它有两个形参x1,x2,定义x1,x2为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在调用函数sub时,实参为另个函数名f1,f2,给形参传递的是函数f1,f2的地址。这样在函数sub中就可以调用f1,f2了。如:

实参函数名     f1       f2

void sub(int(*x1)(int),int(*x2)(int))

{

   inta,b,i,j;

   a=(*x1)(i);

   b=(*x2)(i,j);

}

      为什么不直接调用f1,f2函数呢,而要用函数指针变量呢? 如果只是用到f1,f2函数,完全可以在sub函数中直接调用f1,f2;但是如果在每次调用sub函数时,要调用的函数不是固定的,这次调用f1f2,下次可能需要调用f3,f4,这时,用指针变量就比较方便了。只要在每次调用sub函数时给出不同的函数名作为实参即可。

              如: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max(int,int);

              int min(int,int);

              int add(int,int);

              voidprocess(int,int,int(*fun)(int,int));

              //以上是函数声明

              int a,b;

              printf("enter a andb:");

              scanf("%d,%d",&a,&b);

              printf("max=");

              process(a,b,max);

              printf("min=");

              process(a,b,min);

              printf("sum=");

              process(a,b,add);

}

//函数定义

int max(int x,int y)

{

              int a;

              if(x>y)

                   a=x;

              else

                   a=y;

              return (a);

}

int min (int x,int y)

{

              int z;

              if(x>y)

                   z=y;

              else

                   z=x;

              return z;

}

int add(int x,inty)

{

              int z;

              z=x+y;

              return z;

}

void process(int x,inty,int(*fun)(int,int))

{

              int  result;

              result=(*fun)(x,y);

              printf("%d\n",result);

}

运行结果:

Enter a and b :1,6

Max=6

Min=1

Sum=7

分析:在定义process函数时,在函数首部用int (*fun)(int,int)表示fun是指向函数的指针,该函数是一个整型函数,有两个整型实参。

注意,对作为实参的函数,应在主调函数中用原型作函数声明。

参考:谭浩强 《C程序设计》第三版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楼主:
怎么还没有人关注呢

网友A:
呵呵!这个对于应用操作系统来讲是必备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对于应用操作系统来讲是必备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对于应用操作系统来讲是必备的知识!

小弟刚接触,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GUI常用函数指针。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什么os?uCOS吗

网友:
写的挺好的,顶一下

网友(2014-04-01):
写的好~,虽然代码的大小写很奇怪~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
不过,建议谭浩强C语言的书 刚开始看看即可,以后就扔掉,不然会进入很多误区,等你上项目工程后千万别拿着这本书翻过来覆过去的看!

网友:
第一次用函数指针就出现了错误!求帮忙
void basic_mowement(void(*move)(void));
void basic_mowement(void(*move)(uint16_t),uint16_t value);
这个两函数函数名一样,形参类型和数目不一样,这两个以函数指针为形参的函数声明没有问题吧?

网友:
谭教授的那本C语言书,适合应付个考试。写大点的程序就不够用了。

网友(2014-06-06):
建议不要参考谭浩强

网友B(2015-02-23):
楼主有个地方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个地方错了吧~

void sub(int(*x1)(int),int(*x2)(int))

b=(*x2)(i,j);

网友:
学习了,写的很清楚。

网友:
很好的东西,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