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曼 读出数据 不正常

楼主(2013-03-26):
void Angle_Calcu(void)
{

      reg_MMA(1,ZOUT8,0,&MMAData);        //读出MMA7445 z轴加速度值
    Kalman_Filter(anglehandle_MMA(MMAData),Get_Gyro()); //

}

float Get_Gyro()
{
    /*************************
        读取 陀螺仪 Z轴
           有符号整形
    **************************/
    uint gyro_L,gyro_H;
    int gyro_temp;
    gyro_H = Single_ReadL3G4200D(OUT_Z_H);
    gyro_L = Single_ReadL3G4200D(OUT_Z_L);
    gyro_temp = (gyro_H<<8 | gyro_L);

     return ((gyro_temp + 50)*0.000152);    //去除偏移量 计算角速度 8.75mdps/lsb*3.14/180
}

//***倾角传感器是MMA7445以下是将其数据转换为角度***
static unsigned char angle_flag=0;      //标志角度的正负

float anglehandle_MMA(unsigned char angle8)
{
  float angleData;
  angle8=angle8-28;             //28为垂直时Z轴的读数
  if(angle8<=63)
  {
    angle_flag=0;               //正角度
    angleData=asin(angle8*0.015873);      // 0.015873=(1/63)
  }
  else
  {
    angle_flag=1;               //负角度
    angleData=asin((256-angle8)*0.015873);
  }

  return angleData;
}

//定时器中断10MS 读取速度
我试了卡尔曼之前的角度和角速度数据,比较靠谱,但滤波后的角度值,只显示00,偶尔FF
卡尔曼滤波程序是抄论坛各位大神的,是不是MSP430f149运行滤波程序出了差错?

//******卡尔曼参数************

static const float Q_angle=0.001;
static const float Q_gyro=0.003;
static const float R_angle=0.5;
static const float dt=0.01;                          //dt为kalman滤波器采样时间;
static const char C_0 = 1;
static float  Q_bias, Angle_err;
static float  PCt_0, PCt_1, E;
static float  K_0, K_1, t_0, t_1;
static float  Pdot[4] ={0,0,0,0};
static float  PP[2][2] = { { 1, 0 },{ 0, 1 } };

//*********************************************************
// 卡尔曼滤波
// 输出:Angle    Gyro_zf
//*********************************************************

//Kalman滤波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float Gyro)
{
        Angle+=(Gyro - Q_bias) * dt;           //先验估计

        Pdot[0]=Q_angle - PP[0][1] - PP[1][0];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Pdot[1]=- PP[1][1];
        Pdot[2]=- PP[1][1];
        Pdot[3]=Q_gyro;

        PP[0][0] += Pdot[0] * dt;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微分的积分
        PP[0][1] += Pdot[1] * dt;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1][0] += Pdot[2] * dt;
        P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ccel - Angle;  //zk-先验估计

        PCt_0 = C_0 * PP[0][0];
        PCt_1 = C_0 * P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P[0][1];

        PP[0][0] -= K_0 * t_0;                 //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0][1] -= K_0 * t_1;
        PP[1][0] -= K_1 * t_0;
        PP[1][1] -= K_1 * t_1;

        Angle        += K_0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Q_bias        += K_1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Gyro_zf   = Gyro - Q_bias;         //输出值(后验估计)的微分=角速度

}

本人第一次做,希望得到各位大神指导,谢谢了

网友:
楼主 按道理 科尔曼滤波 是为了 消除陀螺仪在动态的误差    那么卡尔曼滤波 应该只会输出一个滤波后的角度  怎么会有角速度出来呢?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3-04-25):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我之前发了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我之前发了帖子

能发个链接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个链接给我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8755-1-1.html不知道这个对你有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