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测液体浊度用什么光源 和 光电二极管比较好

楼主(2013-03-26):
请教 测液体浊度用什么光源 和 光电二极管比较好。
我现在用的是840NM的发光二极管电流300mA, 接受光电二极管用srd00111z

发射和接受成90°角。 现在测出来只有液体浓度很大时才有反映。
有没有哪位大哥有什么好的方案的,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发射和接受成90°角?
一般来说对光的敏感性和溶质的物理特性有关,比如颗粒的大小,或像蛋白质、核糖核酸一样有特定的吸收谱线,离开这个行业太久了,不太记得了。
建议楼主找些光电比色计或色谱分析仪的资料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发射和接受成90°角?
一般来说对光的敏感性和溶质的物理特性有关,比如颗粒的大小,或像蛋白质、核 ...

90 °角是官方比较认可的方法,用来测量微颗粒对光的散射作用

网友:
白炽灯光谱均匀

网友:
比较好的方式是 透射+衍射+散射,具体用什么光源,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白炽灯光谱均匀,但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