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元有偿请求帮助,EP4SGX530只能使用20%逻辑单元

楼主(2013-03-26):
问题描述:做了一个SHA256加密算法,消耗资源90KLUT,功能正常,可连续工作N天,想在同一芯片上复制多份,2个可以,3个就不行了,计算结果不对,怀疑电流供不上,电源也改过2次。其中主电源用TI的软件生成的===>0.9v 20A 只到現在还没找到问题,望用过该芯片的大侠能帮助我
联系电话:13662265990

网友:
呃,主观觉得不是电源的问题,你可以拿示波器抓一下FPGA电源的波形,看看有没有明显的跌落。我想你出得起1W的价应该有个存储深度还可以的示波器。你可以试着降低一下速度,看看在低速计算的情况下是否出错。

网友:
看了楼主的描述觉得这个一万元还是蛮好赚的,可惜不在当地

网友:
时钟降速,电源去耦,
建议拿块官方的板子试试程序

网友:
我感觉应该看你的拓扑结构,是不是有些是不能合用的资源。

楼主:
运行速度120Mhz  不能降低速度,否则没有价值,电源上30mv毛刺,消出不了

网友:
让你降低速度是为了查找问题的所在,
消除了由于时钟过高以及线路板去耦不足带来问题的可能性之后,
下一步才是测试工作电流是否足够,
最后再看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行速度120Mhz  不能降低速度,否则没有价值,电源上30mv毛刺,消出不了

要看FPGA引脚滤波电容上的波形,如果只是30mV的毛刺的话你还是查查程序的原因吧

网友:
发一个板子特写给大家看看,说不定能给你找到原因

网友:
你在程序里模块有没有共用的东西,当多份的时候是否存在竞争,是否存在模块布局不合理,访问的资源离模块的距离有多远,是否连线过长导致延时过长,注意一下在布局布线时候输出的信息

网友:
时钟太多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补充一下,整个设计就一个全局时钟,时序报表也都正常,没有不满足的地方,稍后我整理一下贴出时序报表,整个设计全部用查找表,没用到片内其他资源,一个时钟,6路uart  与电脑通讯
逻辑简单,但很耗LUT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补充一下,整个设计就一个全局时钟,时序报表也都正常,没有不满足的地方,稍后我整理一下 ...

楼主该不是在搞bitcion挖矿吧

网友:
LZ可以用 logiclock技术把每个单元的位置大小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