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编译进内核的驱动?

楼主(2013-03-26):
急求指教:小弟初学ARM驱动程序,了解到,驱动加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动态加载,在需要用时直接用insmod和rmmod指令操作。第二种是直接编译进内核。我想问一下,如果直接编译进内核的话,这个驱动怎么用,或者说我自写的Qt应用程序怎么样调用这个驱动?

网友:
通过驱动开放的接口调用,比如read,write,ioctrl等

楼主:
首先谢谢你!但是我还是不清楚
如果是动态加载,需要先创建设备节点,然后insmod驱动,而Qt程序则需fopne打开设备文件,获得这个设备,然后才能利用read、write等函数进行上下层数据交互。而编译进内核的话,这个详细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
创建节点后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节点了。连insmod都省了。

楼主:
嗯 ,请问下楼主,编译进内核的驱动,会自动在/dev目录下 自动创建该设备的节点吗?Qt程序只需直接使用这个节点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