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网站可以查询一下IC芯片的资料?

楼主(2013-03-26):
不知道大家在网上哪里可以找到一些关于芯片方面的资料!比如输入某种芯片可以查到这种芯片的结构和参数之类的?
请前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帮楼主顶下,我也想知道怎么查

楼主:
之前我有一个网站的,但是后面重装系统后就丢失了网址,不过那个也不够系统,所以需要大侠们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www.21ic.com  (貌似换规了,千万别把ID给搞没了,版主手下留情哈,删除再给我一个警告就行)

网友:
我通常的做法是直接将型号输入到谷歌里,通常第一页就有想要的资料了~~~~

网友:
表示我一直都是用维库 www.dzsc.com/ic/ 查的,芯片挺齐全的

网友:
WWW.ICPDF.COM 用这个比较多一点,找不到的就翻4楼哥们的地址

网友:
四樓,或官網

网友:
www.ic5.cn咱推一下

网友A:
最可靠的永远是官网
如果不知道官网,可以在其它地方找个pdf文档,那里面肯定有厂家信息,然后到官网再下载一份即可

楼主:
各位的建议都挺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直接google啊

网友:
最新,最可靠的手册只能来自于官网。第三方网站收录的很可能是比较旧的版本。
一切以官网为准

网友:
ic37可以的,电查网即ic5,eepw等好多,当然最好的还是官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可靠的永远是官网
如果不知道官网,可以在其它地方找个pdf文档,那里面肯定有厂家信息,然后到官网再下载 ...

官网有不少都不直接提供下载的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用这个网址http://www.icpdf.com/比较好用的,推荐一下,没次都是下载下来然后查看。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