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m900c测试程序的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3-26):
一个GTM900C带12864的程序,创思科技出的,但我发现怎么测试都没有用啊
12864显示停在“”模块连接~~“”啦,求懂的大神指教,并求一个GTM900c发短信控制的程序,51程序哦

网友A:
有答案给我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答案给我一份

嗯,好的

网友B(2013-07-06):
模块连接中。。。这个问题应该是在GPRS连接里面的吧!
收到的字符应该都是以回车结尾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程序改成以回车结尾,然后收到一串字符设置一个标志位,连接成功应该也有一个返回值,比如CONNECT OK,这样你就可以用STRSTR()这个函数检查咯!
我用的是SIM900,GTM900也有,但是很久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连接中。。。这个问题应该是在GPRS连接里面的吧!
收到的字符应该都是以回车结尾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

谢谢啦!!!!